f3有刷飞控烧了

楼主(2018-03-28):
大神看看这个六腿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
看不清 像晶振

网友:
sorry 看错了 刚才没看见钻头。
这个应该是一个电源管理ic
检查一下 有没有管脚 通 LED   或者电感 什么的

网友A:
参考一下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这个

网友B:
电源的芯片,几块钱,换上就行,但是要查一下为什么损坏,有没有存在短路,因为这个电源芯片是给单片机和陀螺仪供电的

网友C:
升压芯片,给接收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压芯片,给接收供电的。

以买了芯片b6286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芯片,几块钱,换上就行,但是要查一下为什么损坏,有没有存在短路,因为这个电源芯片是给单片机和陀 ...

谢谢,我焊工差,所以烧了,以买了芯片,重焊,b6286u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号: B6286K

是的,买芯片拉,谢谢。

网友(2018-06-22):
我的也是,升压芯片莫名其妙就烧了。开源的东西质量没保障

网友(2022-01-08):
我的也一样,烧了两个,不知道啥原因
来自微站

网友:
有电路图,没,求分享
来自微站

网友:
购买也行
来自微站

网友(2022-03-10):
f3有刷飞控通电后只有4号电机一个转,其他3个都不转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