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18-03-28):
一般出遥控器是控跟接收一起出的,还是分开的,我刚入模,有点不是很清楚,看有些控1000+,但好像不包接收,有点傻傻不懂了

网友:
都有。你要是有接收就买对应的单控。要是没有接收 就买套控

网友:
另外我有一套14sg带接收 行货 中文说明 想出

网友A:
一般买控带一个接收,但可以使用的接收有多种型号,不通通道数的,不同大小的,一个控可以对码多个接收,根据自己需要购买,其实二手的也没比新的便宜多少,不差钱还是买新的稳妥,看你自己选择了

网友:
看卖家有出啥了。不过感觉高级的控,单控出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买控带一个接收,但可以使用的接收有多种型号,不通通道数的,不同大小的,一个控可以对码多个接收,根 ...

谢谢,还在了解阶段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应该直接买一套带接收机的新控。买二手的看起来便宜,实际最后你会多花不少(冤枉)钱,主要是因为你有很多你知道以及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事。二手货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尾不确定性。等入了门有一定基础再考虑二手的

网友:
别人的接收都飞丢了所以没了啊

网友:
接收和控都可以单买,对准型号就行

网友:
我有一套hitec A9 带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