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现在搞宣传片航拍的除了DJI系列的产品,已经没得选了吗?

楼主(2018-03-29):
前几天接了个宣传片的活,公司设备是DJI INSPIRE 1 PRO+X5,到了地方后各种限飞,查了不在禁 飞区,但依然只能30米高,50米远,APP登录,重启,换手机什么的都试完了,还是没办法,蛋痛,然后飞着飞着突然又不禁了,下来后换块电池又禁了,真的痛苦,想了下,得搞个备用平台了

公司以前为了做地形3D重建配了台自组的飞机,计划当拍摄备用机,买的是H680机架,飓风4110,PIXHAWK,带10000MAH电池,飞宇MINI3D带狗4,满挂飞40分钟没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震动大,拍出来画面没法用,最后只能拍拍俯视图做3D地形重建了,什么钢丝减震,下压减震都搞了一遍,还是震动,画面时不时有点糊,解算结果精度不高,老板对于我花了近7000元拼的飞机最后是这样的结果非常愤怒,加上DJI GS PRO出来后,基本上就被闲置了,要不是还得留着我当飞手,估计我都得卷铺盖滚蛋了

回归正题,被DJI噎了很多次,苦不堪言,想搞台能航拍的,非DJI的设备
首先是拍摄部分,上次画面震动感觉不怪飞宇mini云台,是飞机震动太大,虽然飞宇的云台没有DJI的好,但只要飞行平台震动小,拍的画面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缺点是体积太大,狗台都这样,有时候风大一点相机就磕到云台了,新的GOPRO HERO5 SESSION也能上4K,小蚁相机也可以,但云台没发现啥好的,求推荐,要求体积小,精致,实在不行可以拆了零件自己3D打印一个浑然一体一点的,找来找去没有,貌似OSMO可以,但拆一个OSMO风险好大,也没啥破解程序可以让DJI的云台兼容第3方平台,哎.....

飞控部分,飞控PIXHAWK被证明是稳定而且可靠的,完全可以和DJI一战,MP地面功能丰富,选项多,虽然初次设定麻烦了点,(特别是指南针校准)但飞行稳定,而且速度可控,很方便,飞控体积大了点,这不是问题,

机体部分,上次在某大型航模店买的H680,坑到没朋友,上下板子重叠在一块居然螺丝孔都没法重叠.....不晓得是加工精度的问题还是他们剽窃别人图纸的时候不精确,哎,已经没有办法再验证了,再要拼飞机,只能投入很小的资金了,感觉想自己买铝方管拼一下,要求体积一个行李箱可以装的下,续航要超过半小时,想了无数种方案,头痛

同志们,你们搞航拍如果用的是非DJI得产品,都是什么方案啊,请分享下,需要真的稳定,好不容易再次说服了老板投入少量资金再试一次,这次要再失败,我真要卷铺盖滚蛋了

网友:
换e1200动力就好了

网友A:
我有个这种 拍出来稳的一bi

网友:
公司出去基本都是M600Pro拍,要不然30倍放大个画面根本没法看。之后还在考虑是不是要采购M210

网友:
有啊,好莱坞专用的定制机也不错,除了贵点、画质好点、大坨点、看起专业店,其实效果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的精灵3上用的是一种很柔软的硅胶球。仁兄单位的那台悟也是近似的连接结构。在下印象中减震钢丝是给车辆 ...

是的,我花了两百块把市面上各种硅胶球买了个遍,悟的备用硅胶球也试了,还试了一家店的双层下压式减震,还是抖,没辙了,可能是真的是机架精度不够,也可能是拼的时候精度不够,毕竟四个电机水平了,机架不见得水平,都调平了,可能地面都不是绝对平整,感觉不能用独立的电机架,要直接固定在机臂上

网友C:
你选机架的时候就有问题,H680这个机架本身就有点软,再加上四轴抗风性也相对若点。这个是本质上的选择失误呀,建议你试一下飞越680六轴!另外相机有可用鹰眼6s,云台的减震球网上6块钱四个买软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这种 拍出来稳的一bi

你这还是dji的啊,不想用dji的飞控,虽然飞行稳定,但时不时的抽一下限飞,这次搞了半天,很尴尬

网友D:
这套自组的飞机配的比较小白,震动严重,除了桨平衡不好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机架超载变形严重,导致飞控不能正常维持飞机的稳定姿态。这种H机架设计的特别坑,建议扔了~另外续航不是拿大电池堆出来的,6S10000电池挂个狗,坑!

网友:
楼上各位说的不错,这个折叠机架太软,会放大震动,换机架才是出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花了两百块把市面上各种硅胶球买了个遍,悟的备用硅胶球也试了,还试了一家店的双层下压式减震, ...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机臂的震动太大了,导致机震幅度无法被减震球缓冲掉。这样的情况下,就只有换机架了。

网友:
a2不限飞   给m600再装个a2   a2负责飞 a3负责x5r

网友E:
桨不平衡引起的震动这问题有没有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不平衡引起的震动这问题有没有排除?

考虑到成本问题,只选择了35一根的“碳纤桨”,自己回来做了平衡,但考虑到野外作业的效率,用了快拆套件,暂时没有发现桨是震动的主要原因,便宜桨真的太重了,差不多100克一根,大疆的轻一半,哎,友商们也真不争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套自组的飞机配的比较小白,震动严重,除了桨平衡不好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机架超载变形严重,导致 ...

当时考虑到野外作业和运输问题(野外跋山涉水和空运),便携性变得非常重要,而且作为备用机,肯定是越小越好,另外有时候需要很大范围地形重建(大概8平方公里),续航这个指标也是不能丢的,为了减重,挂狗是无奈之选,我仔细算过,全挂载是电机最大推力的1/3多一点,效率应该接近最佳,可能确实机架没选好,但便携的需求没办法啊,你背个大箱子去工地跑一天就知道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机架的时候就有问题,H680这个机架本身就有点软,再加上四轴抗风性也相对若点。这个是本质上的选择失误 ...

六轴在准备起飞的速度,便携性,效率上都不如四轴,而且坏一个电机也炸机,综合起来考虑,还是选了四轴,飞莹的相机没用过,不好评论,不过体积也有狗那么大,没啥进步

网友:
云台不行吧,减震球应该是过滤高频震动,低频振动应该靠云台自己的电机反向运动抵消掉。

网友F:
第一机架不好,市面上的uav家的h4-680机架不错,然后你的四个电机座是否安装水平了,然后电机有无问题,桨是个关键的东西,30多块钱的大桨,自己做的动平衡根本不行,只有好桨才行,而且不要用快拆桨座,一般的都有震动,越简单越好,云台的减震球也换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机架不好,市面上的uav家的h4-680机架不错,然后你的四个电机座是否安装水平了,然后电机有无问题,桨 ...

而且不要用快拆桨座,一般的都有震动,越简单越好,云台的减震球也换个好点的。
机架确实不好,买的店名和uav只差两个字母,装好后四个杆子居然翘得不一样高,感觉这个机架的设计就不是为了精度考虑的,电机座是用了水平仪测了的,但机架就那样,也没办法了,桨这个东西,我也知道要买好的,但请你告诉我哪能买到真货?
快拆很有必要用,外出航拍的时候有时候要去4-5个地方,中间移动的时候不可能抱着走,得装箱,不用快拆不现实,至于减震球,我把大疆的装上去了也没用,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网友:
大疆架子换飞控不就好了,pix飞,实在需要dji的拍摄设备的话最多再挂个A2+LB2,不需要dji的影相系统的话就直接挂云台接图传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不要用快拆桨座,一般的都有震动,越简单越好,云台的减震球也换个好点的。
机架确实不好,买的店名 ...

有一家经天的桨不错一对75,再好就是tmotor的了,比较贵,一对15寸的369元。快拆的话还是存在震动,这东西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你说你的机架都不平,再弄别的也没用,首先就得换掉机架。

网友:
会不会是pid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轴在准备起飞的速度,便携性,效率上都不如四轴,而且坏一个电机也炸机,综合起来考虑,还是选了四轴, ...

你这么说很显然你没有好好玩过六轴,冗余不是吹牛逼的,我经历过两次了,都安全返航了。至于便携性,我只能说你没找对机架。

网友:
有老版本的A2飞控就成,还要有对应版本的调参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还是dji的啊,不想用dji的飞控,虽然飞行稳定,但时不时的抽一下限飞,这次搞了半天,很尴尬

怎么可能抽。如果是抽一下那还有下次吗?抽一下基本报废

网友(2018-04-29):
H架本身就抖的

网友G:
胶圈加海绵效果不错啊,另外我的微单云台用的钢丝减震也还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轴在准备起飞的速度,便携性,效率上都不如四轴,而且坏一个电机也炸机,综合起来考虑,还是选了四轴, ...

你要是想减小震动,就先把效率放一边,六轴的稳定性确实是要比四轴高很多,或者你可以弄个异形四轴...0.0...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直接自组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这种 拍出来稳的一bi

兄弟,这个是什么机架,配置能提供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这个是什么机架,配置能提供下吗

这个是我自己组的

网友(2018-06-01):
我想用狗5相机 但不支持啊  ,楼主用什么专业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