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5.5里面显示检测不到加密狗,怎么办

楼主(2018-03-29):
如题

网友A:
楼主有没有下载控制台

网友B:
加密狗侧面有没有开关

网友C:
狗的侧边开关没打到凤凰那吧

网友D:
拔了重新插

网友E:
1.下载控制台 打开 右下角是红色的
2.插上加密狗 如果不变蓝色 看看加密狗档位在不在凤凰上
3.右键控制台图标选择凤凰
这三部都正确 还是没有检测到 换个电脑借口再没有 就是狗坏了

网友F(2020-09-12):
加密狗的蓝灯一直快闪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