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有没人用过第三方一键全景APP dronepan

楼主(2018-03-29):
为何镜头只会一个角度上下动作不转,水平设置8-12张照片都试过了,是室内的缘故吗?机器是悟PRO

网友A:
用过荔枝的路过,还不错的,你这个问题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荔枝的路过,还不错的,你这个问题就不清楚了

app没有查到荔枝,能不能给一个图标或者正式名称?谢谢

网友:
同机型试过,一切正常,不过是室外,可能这个功能需要gps把,这好办,室外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p没有查到荔枝,能不能给一个图标或者正式名称?谢谢

就是去室外试试,你在淘宝查查litchi

网友:
引用 楼主:
app没有查到荔枝,能不能给一个图标或者正式名称?谢谢

去淘宝查,哪有卖的

网友:
现在这2个软件是不是都不支持悟了啊 我淘宝问了好几家说都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