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一直不能解锁油门,试了各种办法,求助

楼主(2018-03-29):
用的乐迪at10遥控,油门值最小调到997,求助大神啊

网友:
太模糊了,看不清楚图片

网友:
电调行程校准。飞快水平校准。解锁通道设置。应该就是差不多了

网友:
拔了USB试试

网友:
機子要平放才能解鎖

网友:
3.3要拔usb

网友:
或者把电机页面的“我明白”打开就可以解锁了

网友:
什么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