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看穿越练习机的配置,是否合适

楼主(2018-03-29):
最近乐迪f110到手,正在练习,感觉还不错。看了不少帖子后,配了一个室外的练习机,目的是耐用、耐炸,FPV暂时不考虑,主要是练习动作,请教各位大佬我这个配置行不行,多谢~

网友:
建议电机上2205

楼主:
好的,是动力强一点吗,其他配置还需要改动不

网友A:
飞控搞错了吧,怎么配了个有刷飞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搞错了吧,怎么配了个有刷飞控呀?

已改成 CC3D NAZE32升级版 ,另外教程不是说F3 55还包邮,这个怎么快80了

网友B:
飞控错了,练手不如搞个有刷,2s无刷也不错,这么大的不好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错了,练手不如搞个有刷,2s无刷也不错,这么大的不好练

已改成 CC3D NAZE32升级版 ,另外教程不是说F3 55还包邮,这个怎么快8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改成 CC3D NAZE32升级版 ,另外教程不是说F3 55还包邮,这个怎么快80了

自己多看看吧!喜欢就好

网友C:
我也准备开始了,还差电池

网友B:
我都是用et125练手,3架250都没玩了

网友D:
机架不推荐250,推荐qav210

网友E:
买那么贵的桨入门啊?kingkong一盒也就20几,随便炸

网友F:
出一个2手220的,配置比你这好很多,整机不带接收650,有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准备开始了,还差电池

求配置,电池和控我是最不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et125练手,3架250都没玩了

看到了,125全包围的练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不推荐250,推荐qav210

好的,我看看,多谢~~  老帖子是说250机架大一点,空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那么贵的桨入门啊?kingkong一盒也就20几,随便炸

新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一个2手220的,配置比你这好很多,整机不带接收650,有意吗?

额,还是想买新的哈,强迫症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配置,电池和控我是最不担心的

我的配置很低的。飞盈佳乐的2204电机,20a电调。cc3d。电机动平衡挺好的。就是有一个电机被我炸过,现在震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