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如何将软轴的铜管弯曲到自己合适的弧度

楼主(2018-03-29):
最近在做船  到了安装轴系 的时候了   发现铜管需要弯曲    弯曲了一个 结果弯的地方直接瘪下去了    特来请教大佬们如何简单有效的弯曲啊  总共3根铜管不想在浪费了

网友:
我是用正好通过铜管的钢缆绳穿过铜管然后火烧铜管要用的地方弯

网友A:
铜管里装满沙子再弯

网友:
小型弯管器---非常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管里装满沙子再弯

网友:
你不是有软轴吗··不是有四氟管吗···套在里面在慢慢弯··这个事是个磨人的事··心情暴躁的时候不宜操作···呵呵

网友:
没工具弯折小角度,装上特氟龙和软轴,耐心折腾
没有具弯折较大角度,装上细沙,慢慢折腾
最好还是买个弯管器吧

网友B:
原来有弯管器,学习了

网友:
里面塞弹簧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管里装满沙子再弯

这个方法不错,我试过往管子里面塞一根打毛衣的针(竹子的),弯了以后铜管虽然没扁,但是铜管表面起皱了

网友C:
一般这种套管都是溥壁黄铜管里面的耐磨四氟衬管已事先装好!这就需要耐心想办法弯成所需圆弧,如果是没有装好的也可以采用以上模友的方法,实在没有把握也可以把铅溶化灌入到黄铜管中,至冷却凝固后再进行圆弧的弯制,达到所需尺寸后再将黄铜管加热使管内铅溶化流出即可。装砂子也要将砂子礅实,砂子越细越好,管的两端用木头塞死。(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套管都是溥壁黄铜管里面的耐磨四氟衬管已事先装好!这就需要耐心想办法弯成所需圆弧,如果是没有装 ...

谢谢你的办法   现以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有弯管器,学习了

我对前辈**有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来有弯管器,学习了

我对前辈装B有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对前辈装B有意见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苏东坡与佛印和尚的故事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套管都是溥壁黄铜管里面的耐磨四氟衬管已事先装好!这就需要耐心想办法弯成所需圆弧,如果是没有装 ...

混迹论坛这么久,灌铅法还是首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苏东坡与佛印和尚的故事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