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装机或调机时,十字盘舵机拉杆和桨夹拉杆长度问题

楼主(2018-03-29):
请教个装机或调机时,十字盘舵机拉杆和桨夹拉杆长度问题。如图红圈这几个拉杆。我的问题是在没有说明书或可参考的资料下怎么样确认这几杆的长度是合适的。比如说,为了保证十字盘的水平,十字到舵机的三根拉杆同时变短,或同时变长,十字盘都可以保持水平,那么这几杆到底多长是最合适的呢。
还有主轴上的这个限位器,是不是以装好主齿轮之后夹紧上下两端即为正确的安装位置。
最后求各位坛友能能给找个详细的机器组装说明,前面也找过好像没看到几个说的详细一点的文章,比如上面拉杆的问题。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A:
我理解是
如果有说明书说明长度直接按说明书的长度调节,方便快捷

网友:
如果没有,舵机中立点调节好后,连杆长度一同伸长或者缩短,直接零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
如果有说明书说明长度直接按说明书的长度调节,方便快捷

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要知道在没有说明书或可参考的资料的情况下,拉杆的长度设置多少是合理的。

网友:
有的,这是亚拓sport ,你找sport的说明书,旋翼头找pro v2的说明书

网友B:
没有说明书情况下。从上往下测量。首先保证相位摇臂水平。在要舵臂水平。十字盘水平,桨夹0度。这样就可以确定舵机拉杆和桨夹拉杆长度

网友C:
亚拓各类整机组装精华帖/各型号整机说明书集合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0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明书情况下。从上往下测量。首先保证相位摇臂水平。在要舵臂水平。十字盘水平,桨夹0度。这样就可以 ...

相位摇臂水平时拉杆长度问题和舵机拉杆长度问题一样啊,这两根同时长或同时短一样可以使两边桨夹对应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各类整机组装精华帖/各型号整机说明书集合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036
...

我这是天龙的,还有一个是杂交飞越。再一个就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科学点方法或经验技术,自己来设定这几个拉杆的长度,而不用去参考别的资料。这个和个人坏习惯有关,有时做事会钻牛角尖,非要搞明白为什么这么弄,怎么弄才合理,不喜欢稀里糊涂弄好了对付着用,勿见怪啊。

网友D:
我的装机就是首先舵机90度!十字盘平!相位臂平!相位臂不平调节舵机拉杆!达到三点平衡(舵机、十字盘、相位臂)最后大齿盘0螺距!不是0螺距调节大桨夹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装机就是首先舵机90度!十字盘平!相位臂平!相位臂不平调节舵机拉杆!达到三点平衡(舵机、十字盘、相 ...

好像明白了,十字盘舵机拉杆长度取决于在舵机臂水平的时候,使十字盘和相位臂都水平。桨夹两根拉杆长度取决于前面说的都平之后,油门50%时,让桨的螺距为0。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装机就是首先舵机90度!十字盘平!相位臂平!相位臂不平调节舵机拉杆!达到三点平衡(舵机、十字盘、相 ...

再一个当舵机臂没法调水平的时侯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前面用华科尔的RX2618接收一体的陀螺刚遇到这问题,前两天刚论坛里咨询整明白陀螺的问题,接着又想到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一个当舵机臂没法调水平的时侯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前面用华科尔的RX2618接收一体的陀螺刚遇到这问题, ...

控里调舵机进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一个当舵机臂没法调水平的时侯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前面用华科尔的RX2618接收一体的陀螺刚遇到这问题, ...

陀螺仪调整舵机水平!不知道你这个一体接收器和陀螺仪能不能控里调!反正我是陀螺仪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调整舵机水平!不知道你这个一体接收器和陀螺仪能不能控里调!反正我是陀螺仪调!

陀螺仪不能调,只能控里调,不过控里调,换电池后更歪,这个问题前两天刚发贴问过,好歹整明白原因了,开始还以为陀螺有问题。所以放弃调舵机臂水平了,直接调拉杆让十字盘水平了。舵机臂就让它装在尽量中水平的位置了。话话回这回复的时候我好像想明白舵机臂不水平时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E:
建议可以通过将十字盘分别置于最高也就是靠近相位臂座处,和最低处也就是靠主轴承座处,然后根据两次鱼眼轴承的位置,计算量出中点位置做上标记。不是简单测量主轴露在外面的部分的中点。

这个标记的中点位置就是调试的基础,十字盘在这个中间位置时,舵机臂处于中位、螺距零度。调节三个舵机连杆使十字盘鱼眼轴承在标记处,并且水平。完成之后,接着调节大桨连杆使大桨夹为 0 度螺距。

当然上面的最高点和最低点都不太可能在飞行中达到,最起码循环螺距难达到,但是可以测得合理的十字盘行程,行程中点作为起始点还是不错的,可以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也能很好的调试到正常的状态。

顺序是:1. 十字盘居中; 2. 舵机臂与主轴成90度; 3. 十字盘调水平;4. 大桨夹螺距调到0度;5. 用遥控检验是否在上下端有干涉,如果十字盘有较大干涉,可以调节舵机臂的孔位,使球头离中心更近一些。

还有你前面提到上电后歪了,是因为调连杆时没有考虑到舵机通电后的中位是否匹配。可以在上面步骤之前,先不要上舵机臂,将舵机接上接收机,注意马达最好不要连接,将摇杆居中,此时的舵机处于中位,再进行上面的调节连杆的步骤。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不能调,只能控里调,不过控里调,换电池后更歪,这个问题前两天刚发贴问过,好歹整明白原因了,开 ...

头装机前你必须单独给舵机找中立点在装机!不然重新上电当然会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可以通过将十字盘分别置于最高也就是靠近相位臂座处,和最低处也就是靠主轴承座处,然后根据两次鱼眼轴 ...

你这说的更明白了,也更有道理,明天晚上有空找飞机再试试。整不明白我再来请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说的更明白了,也更有道理,明天晚上有空找飞机再试试。整不明白我再来请教。

更新了一下细节的步骤,可以再参考一下。希望能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可以通过将十字盘分别置于最高也就是靠近相位臂座处,和最低处也就是靠主轴承座处,然后根据两次鱼眼轴 ...

还有照你这个说法做,就是要先将主轴,大盘齿和图主那个主轴的限位器装好,使之固定,完了之后再套上十字盘和旋翼头,尔后测十字盘中位,调好舵机拉杆,确定长度后,最后再调桨夹拉杆。是这么个顺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照你这个说法做,就是要先将主轴,大盘齿和图主那个主轴的限位器装好,使之固定,完了之后再套上十字 ...

是的。

还有你前面提到上电后歪了,是因为调连杆时没有考虑到舵机通电后的中位是否匹配。可以在上面步骤之前,先不要上舵机臂,将舵机接上接收机,注意马达最好不要连接,将摇杆居中,此时的舵机处于中位,再进行上面的调节连杆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新了一下细节的步骤,可以再参考一下。希望能有帮助。

舵机臂与主轴垂直这个只能靠目测?还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使之尽量垂直。十字盘有干涉指的是不是在舵机到最大行程时会有憋舵现象,然后让舵机臂球头往中心去以减少舵机臂带动拉杆行走的行程,减少憋舵现象,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明书么,你这是收来的飞机吧。换个X3或者380吧、

网友:
先找点视频看看吧,这机也够老了,可以换新点的450pro的学着调,好理解点。
调十字盘的重点就是三个平,舵机中立点水平(也就是将来要调的大桨0螺距),可以用舵机测试仪把舵机恢复到中立点位置,尽可能把舵机臂水平的装在舵机上。如果陀螺仪带微调,还要微调舵机,让舵机臂水平。然后调节3根舵机臂拉杆,让十字盘处于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一个当舵机臂没法调水平的时侯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前面用华科尔的RX2618接收一体的陀螺刚遇到这问题, ...

还有一点,尽量让50%油门,0螺距时,十字盘在主轴的中间位置,这样十字盘在各种油门、满舵组合时,不会有干涉

楼主:
大侠,你发的这个贴子我看了好多遍,还是有点疑问,比如您开始提到的让通过K8微调让所以舵机臂大约都保持水平并与主轴垂直后,开始调舵机臂到十字盘的拉杆长度来让十字盘水平。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在调十字盘水平之前要不要确认十字盘在中轴的中心位?因为比如说三个舵机臂拉杆都调的很长也可以让十字盘水平,或者三个拉杆都调的很短也可以让十字盘水平,这里就有个疑问,调这个拉杆的长度让十字盘水平有什么诀窍或方法,或者开始压根根本不需要知道十字盘在主轴的大约中心位置,只要找个大约的长度让十字盘平就行?
然后调节三根十字盘拉杆,让十字盘平(相对于主轴是平的哦)至于怎么测量是否平,有很多办法,就不一一说明了。”这个方法能不能教教我,新人求带求方法。

还有顺便问一个问题,我前一天十字盘调的油门0%,50%,100%都平了,第二天晚上又折腾飞机时,发现装上旋翼头部分想测量桨距的时候,遥控器油门从50%升到100%的时候,十字盘上升的距离蛮长的,桨距也拉的很大,但是遥控器油门从0%降到0%的时候,十字盘几乎没往下方走多少距离,桨距也几乎没变,前后两天也没动什么东西,只是第一天十字盘调平了,时间晚了就放到第二天折腾,然后就出现这个状况了。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油门50%

油门50%

油门0%

油门0%

油门100%

油门100%

网友F:
去找一下亚托250的资料,上面有连杆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找一下亚托250的资料,上面有连杆长度
不好意思,找到问题原因了,螺距曲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调过了,可能这两天折腾多自己都折腾乱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发的这个贴子我看了好多遍,还是有点疑问,比如您开始提到的让通过K8微调让所以舵机臂大约都保 ...

如果是DFC头子  就必须通过同时调三根十字盘拉杆来实现零螺距   如果是FBL   十字盘大概在中间就行了     你的那个50到0螺距没有变化  是不是遥控器上的螺距曲线有问题?  还有如果是FUTABA的控   要把 那两个旋钮的功能取消掉   否则不小心扭动了   螺距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DFC头子  就必须通过同时调三根十字盘拉杆来实现零螺距   如果是FBL   十字盘大概在中间就行了     ...

基它现在基本整明白了,现在遇到情况是油门0-100,十字盘和舵机臂行走正常,但是在任意一个位置打副翼或升降到最大幅度时会产生干涉憋舵的现像,舵机吱吱叫个不停,这个要怎么调,在K8里调吗?调哪项?

网友H:
软件》安装》十字盘---博士帽---下方有的舵机参数可以调舵机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安装》十字盘---博士帽---下方有的舵机参数可以调舵机的行程。

研究了下,是不是要调循环环那个叁数

网友:
3个舵机拉杆长度,使相位臂水平就差不多了,
大桨拉杆的长度,油门中点使大桨0度就可以了,
说简单点,十字盘和相位臂和大桨3条平行线,然后油门中点大桨0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下,是不是要调循环环那个叁数

打舵行程太大就调舵机行程,不是调循环螺距,和螺距大小有关系才是调循环螺距,建议你调机子要专项专用,不然容易搞混。虽然很多调节机械改动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但是你不知道设计程序的人他要这个数据是用来计算什么用的。
以上这个属于个人见解。。。

网友I:
草帽侠的攻略:先把十字盘调水平,主旋翼调0螺距,再保持舵机臂水平调舵机拉杆长度,使相位臂水平。
而说明书上直接是给出舵机拉杆的长度,由下往上安装。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草帽侠的攻略:先把十字盘调水平,主旋翼调0螺距,再保持舵机臂水平调舵机拉杆长度,使相位臂水平。
而说 ...

1 舵机臂水平 2  十字盘位于主轴中间   FBL就是相位臂垂直  3 十字盘调平   4   零螺距   (两大奖螺距一致    如果是DFC头子   只能同时调调十字盘的三个拉杆)5  最大最小螺距(如果最大最小不一致  就需要调十字盘上下了   比如正14   负11   就把十字盘往下调一点   因为有时候陀螺仪的中立点和控不一致    实在不行就用螺距曲线去调) 6 最大最小螺距的十字盘水平  7 循环螺距 8  尾巴    我是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舵机臂水平 2  十字盘位于主轴中间   FBL就是相位臂垂直  3 十字盘调平   4   零螺距   (两大奖螺距一 ...

飞机断断续续的基本调的差不多了,还有点小问题想问一下。按第2步,我现在相位臂水平,但是我的螺距最大+21,最小-15,如果按5步岂不是相位臂又要不水平了?
在Kbar里头调螺旋总距,调到80,螺距最大+19,大大超出正常的+12
循环螺距设置项,调到80,点测量,螺距尺显示+13,这个怎么破,再要怎么设置。

楼主:
还有线好难搞啊,一陀陀的都不知道往哪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断断续续的基本调的差不多了,还有点小问题想问一下。按第2步,我现在相位臂水平,但是我的螺距最大+ ...

中点是0度吗?   以控为准   DFC吗?   遥控器螺距曲线是斜线吗?     如果都排除了   只能十字盘下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