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常出现的老问题未能解决

楼主(2018-03-29):
由于工作和其它很多原因, 飞真机的时间不多, 多数时间在电脑上玩模拟器. 近来天气转暖, 准备有时间带真机出去飞飞, 可老问题又出来了.
两架都是450L, 6S, 1800KV, 好盈V3 50A, 定速模式, 360大桨; 之前做过很多排震, 动静平衡, 双桨排查, 大桨松紧度调节.
但偶尔的一次两次还是会犯一个老毛病, 就是切熄火的时候, 随着电机停止动力输出, 大桨速度慢慢降下来的时候, 突然狂抖动,然后失去控制倒地炸机... ...
出现这种问题时都是在家中客厅发生的, 客厅是防滑地砖, 舵机臂用的是易碎的那种(质地很软的塑料), 能罗列出来的条件就这些了, 请各位大神指点下问题出在哪, 每次炸了都更换三轴, 可问题还是每次发生... ...

网友A:
十字盘没调平?低转速晃动,高转速振动良好

网友B:
大桨不平衡了,亦或者新换的主轴甩弯了,地上负螺距一大就狂抖,我的450飞325桨切熄火负螺距一大也会颤抖一下才停下来,0螺距就稳了

网友C:
大桨做动静平衡了吗?大桨夹太松也容易低速左右晃动!十字盘你查一下最低位是否平衡?

网友D:
明确告诉你是大浆动平衡问题,贴透明胶带,放桌子启动大浆手按着机身贴透明胶带调动平衡

网友E:
实在找不到原因了把横轴胶圈换了,两个都换,要硬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没调平?低转速晃动,高转速振动良好

十字盘调平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不平衡了,亦或者新换的主轴甩弯了,地上负螺距一大就狂抖,我的450飞325桨切熄火负螺距一大也会颤抖一 ...

不光负螺距会抖, 0螺距切熄火时也是最后快要停转时开始狂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做动静平衡了吗?大桨夹太松也容易低速左右晃动!十字盘你查一下最低位是否平衡?

大桨都做过动静平衡
大桨夹不可能一点点虚位都没有,ALGIN的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确告诉你是大浆动平衡问题,贴透明胶带,放桌子启动大浆手按着机身贴透明胶带调动平衡

称重, 上平衡器, 贴胶带, 都做了
顺便问一下, 必须连带机身一起去做动平衡, 毕竟手头装备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找不到原因了把横轴胶圈换了,两个都换,要硬度相同。

可否说下,为何要换这个圈, 具体意义何在.
还有一点想请教, 只要炸过机的, 不管大炸还是小炸, 金属件(大桨夹, 中联等)是不是都变形了, 最好需要更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确告诉你是大浆动平衡问题,贴透明胶带,放桌子启动大浆手按着机身贴透明胶带调动平衡

这个是怎么弄的不太明白

网友:
买个这样的平衡器,连旋翼头一起做平衡~

网友:
推测是共振。查不出来的话换电机试试。我的就是换电机解决的。

网友:
谐振点,转速下来时,小幅度改变螺距,规避那个谐振点!

网友:
啥书,这么高级

网友:
同求天书,现在不好下了

网友:
减少横轴间隙垫片,不要让横轴胶圈被压紧,让大桨夹在横轴上有一点虚位。

网友:
在客厅里面还定速  熄火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的450l也是同样问题,不过我解决了,楼主加我微信47004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