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泰式X7的两个零件

楼主(2018-03-30):
每个飞机都可能存在设计问题,并且可能在飞行中表现不出什么。
比如泰式X7的十字盘和大桨夹。

十字盘的四颗球头方向都是顺向一边的,觉得应该改成下面这种才比较符合受力方式。

楼主:
X7大桨夹和摇臂采用一颗M4的轴套螺丝固定,这颗螺丝承受紧固力的同时还受到往复的剪切力,改成下面的凸台承受剪切力,两颗螺栓紧固的方式可能更合理些。

网友:
渲染还不太够

网友:
摇臂前端是否考虑加强一下,类圆柱体很容易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