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加保护板的必要吗?

楼主(2018-03-30):
这个电池有加保护板的必要吗?要加板那得要多大的?

3.7V

3.7V

网友:
找一个高可靠的充电器是最重要的,保护板是不能加的,因为飞行中因为过流而断电是致命的,就算加保护板也只能加在充电的路径上,放电的路径不适合加。

网友:
你是要做什么用?做电包的话可以加,做动力电的话,这个电池不行吧

网友:
保护板没啥用,不如把钱放在买好充电器上去

网友:
没必要,选个好的充电器更重要。

网友:
航模电池都是没有保护板的

网友:
40A不用,如果用在飞机那么电池过放了也不能掉电炸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