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机起飞前的检查必须仔细再仔细

楼主(2018-03-30):
比如各个接插件的电线经反复使用后断线或几乎断线的情况,否则容易发生因1%的故障导致100%的事故。

网友:
我上周六也是,左副翼舵机卡死,直接起飞后没法救机,结果。。。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志向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双翼。——歌德

Ambition and love is a great act of wings

网友:
冲浪者?哈哈我周六才去飞过用了2年前的飞宇41-ap 估计该升级固件了各种不爽最后干脆第一人称手动飞!

网友:
的且是好经验

网友B:
检查是必要的,不过有些故障在装机时就要考虑到,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故障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是必要的,不过有些故障在装机时就要考虑到,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故障发生。

说得对!

网友:
地面检查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志向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双翼。——歌德

谢谢!

网友C:
在家检查好线路再出去,起飞前检查各舵面动作,然后射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家检查好线路再出去,起飞前检查各舵面动作,然后射奖了

让我笑三分钟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我笑三分钟先

每次真的懒得检查机械,太麻烦了

网友:
是滴是滴,把故障消灭于萌芽。

网友(2020-02-12):
有两次没检查炸了,后来强迫自己建立程序12345全部通过后再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