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Naza lite限飞吗?

楼主(2018-03-30):
R.T.网上查不到,去淘宝问有的说限飞有的说不限。。。请问有哪位大佬知道吗

楼主:
请问你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试过吗?

当然啊!!!

楼主:
非常感谢🙏准备入手

网友:
反正我的是不限飞的

网友:
肯定不限,因为不升级或者升级了不用GPS就可以了

网友A:
用GPS也不会限制因为GPS不一样

网友B(2018-07-20):
引用 网友A:
用GPS也不会限制因为GPS不一样

是新款的gps就会限高吗?

网友:
不限飞,以前试过,精灵的不知道

网友:
这飞控貌似很不稳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新款的gps就会限高吗?

同样不会,因为限制高度在飞控调参软件里可以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不会,因为限制高度在飞控调参软件里可以调

大神是这样,我在淘宝问了好几个商家,他们都说限高500米是没法解除的,都是最新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是这样,我在淘宝问了好几个商家,他们都说限高500米是没法解除的,都是最新款的

这个最好还是直接测试,因为商家他也给不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把这个飞控买回去就直接刷v2然后里面就有个限高调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