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陀螺仪定速设置方法

楼主(2018-03-30):
先感激不尽!

现在才知道mb陀螺仪可以单独设置定速?

请问需要什么硬件?

一脸懵逼

网友:
没用过 都是电调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有轉速輸出的電調或是定速線

请问有具体操作中文说明书吗?

网友B:
MB的定速要V5.1.2才好用
先前版本的定速
不建議使用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的定速要V5.1.2才好用
先前版本的定速
不建議使用

Patrick大
请问我的版本4.2可以软件升级至5.1.2吗?
还是需要硬件升级?
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Patrick大
请问我的版本4.2可以软件升级至5.1.2吗?
还是需要硬件升级?

可以免費升級啊

Patric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B的定速要V5.1.2才好用
先前版本的定速
不建議使用

P大,MB定速和电调的定速区别能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大,MB定速和电调的定速区别能讲一下吗?

据说陀螺仪定速伤电池,还是电调定速的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B的定速要V5.1.2才好用
先前版本的定速
不建議使用

MB 5.1.2用在油机上,能否讲解一下相关选项的设置?官网的说明书没有更新。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B 5.1.2用在油机上,能否讲解一下相关选项的设置?官网的说明书没有更新。谢谢!

那我來開始寫野獸定速好了
請在耐心等候一下
不過我只會打繁體喔

Patrick

网友:
繁体都没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來開始寫野獸定速好了
請在耐心等候一下
不過我只會打繁體喔

非常感激派大!

两岸论坛都找了也没有相关!

再次谢谢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來開始寫野獸定速好了
請在耐心等候一下
不過我只會打繁體喔

派大,方便的话简单指点如何升级至5.1.2
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派大,方便的话简单指点如何升级至5.1.2
感谢

淘宝买usb升级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MB的定速要V5.1.2才好用
先前版本的定速
不建議使用

我的4.2用在油机上定速确实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usb升级线。

请问关键词是什么?
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关键词是什么?
求教

小郭模型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激派大!

两岸论坛都找了也没有相关!

樓主

文已經發了喔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文已經發了喔
派大,发了几分钟我就看到了,前排占位了
感谢派大,好好消化先!

网友F(2021-05-20):
引用 网友B:
樓主
文已經發了喔
文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