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架130轴距穿越机装机篇

楼主(2018-03-30):
重新玩穿越机装了两架130轴距的小穿越机
机架飞塔电机都是在黑蚁家买的
机架黑蚁133碳纤维穿越机架
电机致盈1506KV3400电机
摄像头Swift Mini
飞塔F4 PRO V2版本
本来这架穿越机就不存在的都是技术员说了一句飞塔有优惠活动然后脑子一热就又买了一套
技术不行只是记录装机用分享给大家哪里不好不对嘴下留情哈哈
废话不多说开始装机

第一步找到四颗电机还有机架底板

第二步先把四颗电机按照正反上到自己的位置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电机转向越转螺母越紧就证明是这个位置的(其实上反了也没关系也转不开)

然后取出飞塔的电调层四颗螺丝四颗小的铝柱装上去

因为机架小所以尽量多余的线都剪短电调的线根据长度剪成合适的长度然后焊接
这一步其实不需要考虑转向后期电调调参可以改变转向也可以对角的电机焊接电调三根线顺序一样顺时针转动的两根颠倒一下

四颗电机都剪短了线悍号以后仔细检查焊盘之间有没有粘连(V2版本的飞塔焊盘还是很人性的几乎不会出现粘连)
到这里焊接工作已完成一大半了接下下焊接电源线

找出机架自带的灯板背面正负极挂锡红色黑色线焊接

然后就是灯板的连接线我也选择剪短

这个机架有一个不人性化的地方就是灯板还有飞控板的正负极正好相反所以电源线需要交叉一下焊接千万注意
到这里焊接工作已经完成装机也即将结束

接下来招到飞控的二层板吧配件包里面较长的铝柱拿出来放在一层二层之间然后把螺母拧紧(也不要太紧避免拧坏主板)
上层板下层板安装时候注意位置不要损坏插针

然后招到摄像头装上去(摄像头连接线我也剪短了哈哈)
飞控前面插口插摄像头板子后面上边插接收机下面插灯板

接下来吧图传软接线拧在上层板上然后上紧螺丝到这一步飞机已经装完了几乎

一雌一雄
调试都一样论坛有大神调试教程我也是看他的调试的F3 F4第一次玩调试第一次比较头疼不过第二次就轻车熟路了蓝色电机F3PRO紫色电机的F4PROV2

网友:
多钱全套

楼主:
机架99电机350飞塔699摄像头219

网友A:
焊接尽量不要焊锡稿,松香比较好

网友:
和我的一样.

网友B:
最新的V2怎么样,期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V2怎么样,期待视频。。。。。。

飞着挺爽的就是摔了一下后莫名其妙的电机卡转四个电调重启也今天返厂维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着挺爽的就是摔了一下后莫名其妙的电机卡转四个电调重启也今天返厂维修

我的老三层还是经常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老三层还是经常遇到同样的问题

推油门电机跟堵转似的转不动然后电调重启滴滴两声再转还是一样重启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焊点之间没有粘连不存在短路今天刚反走回去让他们检查吧郁闷死了出的固件有BUG说让刷低固件就好了然后刷低固件这没玩两天又出问题了看来还是不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尽量不要焊锡稿,松香比较好

焊锡丝里面有松香焊盘还有接头上锡时候喜欢用点感觉比较好用没用过固体的松香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油门电机跟堵转似的转不动然后电调重启滴滴两声再转还是一样重启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焊点之间没有粘连 ...

反正有些小问题,现在的v2说得改进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