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油鸡高手指点,火嘴没电到18688354501加微

楼主(2018-03-30):
求高手指点或者推荐个油鸡群

网友A:
油动直升机群250530013

网友A:
没看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动直升机群2505300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动直升机群250530013

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火嘴没电到,弄半天搞不好,求个玩油机的高手指点

网友B:
表达能专业点吧?火嘴没电到?火嘴是哪?没电到是什么意思?那是火花塞不打火,查cdi要么霍耳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达能专业点吧?火嘴没电到?火嘴是哪?没电到是什么意思?那是火花塞不打火,查cdi要么霍耳传感器

火嘴就是火花塞,没电到就是启动时火花塞没火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火嘴就是火花塞,没电到就是启动时火花塞没火花

那就拔掉火嘴拨曲轴看看高压帽跳不跳火,如果跳火说明火嘴坏了,如果不跳火那就麻烦了,先测试cdi,然后查高压帽里面连着弹簧的线,电容,再查霍耳传感器

网友:
你肯定是界面不对。是QQ通讯录内搜索而不是添加新群的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拔掉火嘴拨曲轴看看高压帽跳不跳火,如果跳火说明火嘴坏了,如果不跳火那就麻烦了,先测试cdi,然后 ...

好复杂

网友:
谁知道你连接对不对,简单的描述谁也无法判断出问题点,火花塞不跳火并不复杂,你都做了哪些检查?最好来几张详细的照片再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