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像真机/水上飞机综合技术讨论区
请教大神们襟翼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03-30):
问问各位大神们,小弟第一次飞带襟翼的飞机,咨询下,降落时,是在转最后一个弯之前就打开襟翼,还是说转弯后对准跑到了再打开襟翼?

网友A:
最好转弯之前开襟翼,先把速度降下来。

网友B:
二楼正解,最后一圈航线的时候就打开襟翼,开襟翼后要带油门降落,不然容易失速,还有就是如果逆风降落,风比较大,最好别开,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转弯之前开襟翼,先把速度降下来。
意思是油门量不变的情况下转弯前打开襟翼?

网友C:
我是对准之后再打开襟翼,转弯之前打开容易速度降太低失速自旋了。逆风慎用,速度会降的很快。

网友D:
在降落的第三边就开襟翼放起落架,至少我是这样的

网友E:
个人觉得提前开,避免开襟翼时出现猛抬头的现象,早点开,早点吧速度降下来

网友F:
最后一个弯之前过眼前的时候打开,此时便于观察
如果速度降太快,补邮
降落时带油
开襟翼抬头在试飞调试时通过设置合适的襟翼/升降混控解决,实际飞行时一般不需要再手动补偿

网友G:
襟翼的使用看飞机性能和风向

网友H:
通常情况下我在第三边收油,放起落架同时放一档襟翼,先把飞机的速度降下来。在第五边对正跑道进一步降低高度后放第二档襟翼,这时候飞机距离地面高度基本不超过2米,然后根据进场速度适当补油门拉飘降落。
在大逆风的时候根据风速选择开一档襟翼或者不开襟翼降落。
这些基本都是靠经验值来的,楼主多试几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