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主动刹车功能的电调是不是可以变成发电机

楼主(2018-03-30):
现在有的电调带主动刹车,动能回收功能,那是不是可以把无刷电机反过来作为发电机使用,外力带动无刷电机转动,无刷电机产生的交流电进入电调,电调再刷出直流电,有哪位大神这样试过吗?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万用表接在电池两端测试下,如果刹车的时候电调能输出,那电池两端电压会反过来吧

网友B:
不行吧,刹车应该是电调输出了少许反向电量让电机有反向转动的力量,实现刹车的目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应该不行吧……但是有些舵机我插在接收机上用手转动舵机臂时接收机灯会亮一下,应该用有刷的电机来发电。高中物理有这个知识哦。你买个360度的舵机,把舵机臂弄成手摇的,摇起来就能发电了哦

网友:
所有带磁钢的电机都可以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吧,刹车应该是电调输出了少许反向电量让电机有反向转动的力量,实现刹车的目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 ...

我用大疆的 z14120电调试了下,接上电机,用手转动电机,用电表测量电调征服接线端,能产生2到3伏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万用表接在电池两端测试下,如果刹车的时候电调能输出,那电池两端电压会反过来吧

我用大疆的z14120电调试了下,用手转电机,电调电源输入端能产生2到3伏电压,正负也没有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大疆的z14120电调试了下,用手转电机,电调电源输入端能产生2到3伏电压,正负也没有反

怪事了,如果能生产电动势,应该是交流电,没有正反一说啊。按理说,不接电调,转动无刷电机应该能产生三相交流电吧,我没仔细想。主动刹车功能的原理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事了,如果能生产电动势,应该是交流电,没有正反一说啊。按理说,不接电调,转动无刷电机应该能产生三 ...

看了下厂家解释,主动刹车就是动能回收,能够回收能量,起到省电的作用

网友:
想发电不用买电调。买6个二极管就行了。接到无刷电机上就是发电机。

网友:
那么又有什么用呢?即使可以发电 效率也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