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升级了金属底的豹2A6实地跑野。持续更新~

楼主(2018-03-30):
原厂恒龙豹2A6升级了金属底盘总成,经过修磨与恒龙车顶装配完成上漆,下地跑野(无技术含量,无艺术效果,一手持控,一手持手机拍摄,老手勿喷)。
经过路试,发现恒龙的原厂控无法实现在前进中掰杆左右转向很是鸡肋!看来必须升级专业点的控和主板!另外金属扭杆悬挂还是偏硬,要么增加配重。
还望老司机不吝赐教推荐能体现豹2A6行走质感的控和主板(550电机)。
http://www.meipai.com/media/977833302?uid=1537243843&client_id=1089857302

楼主:
吃土回来,路轮履带都是土

楼主:
还跑掉了俩履带挂胶和一个小零件,不过还好,都找到了

网友:
没配仿真音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谢谢!就是地面干硬,如果松软点就更好

楼主:
有,风太大再加上履带的声音有所遮蔽,距坦克近时能听清

网友B:
有啥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啥缺点?

电控部分是原恒龙的,很鸡肋!前进中无法转向(偶尔可以),低速摇杆有很大死区,容易“蹿”。得升级控电调

楼主:
几天时间植被树木都绿了,忍不住再把豹2A6拉出去吃土
http://www.meipai.com/media/979839801?uid=1537243843&client_id=1089857302

楼主:
之前试车感觉重心偏后,增加配重,因内部空间不大,想了一个办法,用钢球(钢球可以不受形状影响)和电池放一起,同时缩小占用空间而且还可为电池散热。找一HDMI的包装盒,长宽高正合适,装好还不影响炮塔的旋转和炮管的俯仰

楼主:
跑野一次履带挂胶总要掉几个,这次直接给每个挂胶都点上502看下次还掉不

楼主:
履带上掉了一个,旁边的也快要掉了

网友C(2018-10-17):
想问问,你是不是买的恒龙豹2A6的最低配然后换全金属底盘总成的? 还有就是原装恒龙豹2的车身上盖和金属底盘是不是能严密合拢? 会不会有比较大的缝隙。我也想入个最低配改金属底盘

网友C:
厉害啊,学习了要是有具体的改装图和电路接线就更好了。适合我们小白自己动动手

网友D(2019-01-04):
引用 楼主:
电控部分是原恒龙的,很鸡肋!前进中无法转向(偶尔可以),低速摇杆有很大死区,容易“蹿”。得升级控电调 ...

转向只能停下来转吗? 这个有点太差劲了吧,本来还打算搞个豹2玩玩的,这下犹豫了。M1A2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你是不是买的恒龙豹2A6的最低配然后换全金属底盘总成的? 还有就是原装恒龙豹2的车身上盖和金属底 ...

你没看履带老掉硅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向只能停下来转吗? 这个有点太差劲了吧,本来还打算搞个豹2玩玩的,这下犹豫了。M1A2是不是也有这个问 ...

原厂控确实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学习了要是有具体的改装图和电路接线就更好了。适合我们小白自己动动手

成品金属底盘总成,没有太大难度。就是有些地方需要自己动手稍作修整

网友E:
行走转向基本上来说是要换主板和控的。然后断履带和掉履带大多数一般都在一些地面进行了原地信转,比如草地,泥地等,这种地面,你直接原地信转的话,不是电机挂就是履带挂。有空看看我的M1,到现在为止,履带一次问题没有出过。也是塑料的。

楼主(2019-02-16):
引用 网友E:
行走转向基本上来说是要换主板和控的。然后断履带和掉履带大多数一般都在一些地面进行了原地信转,比如草地 ...

我用胶水把履带销头和挂胶都粘过了,现在不会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向只能停下来转吗? 这个有点太差劲了吧,本来还打算搞个豹2玩玩的,这下犹豫了。M1A2是不是也有这个问 ...

可以通过升级电控部分来解决

网友F:
干脆上面板全换金属得了,配啥重……看的的密集恐惧症都来了,我那个里面各种塞,电机就多塞了好几个,冒烟,水冷,马上还准备上炮……估计完工了成品得上30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升级电控部分来解决

新版6.0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看样子这个问题是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脆上面板全换金属得了,配啥重……看的的密集恐惧症都来了,我那个里面各种塞,电机就多塞了好几个,冒烟 ...

关键还没有这款的金属顶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