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8陀螺仪和天地飞接收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8-03-30):
如标题,求大神指导,感激不尽!qile7605我的微信,希望好心人帮助

网友A:
简单  我加你微信吧

网友:
进入陀螺仪设置菜单有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  我加你微信吧

大神啊,加我没有啊?在线急等啊

网友:
论坛有的是接线图,都是通用的,我的好几个直升机都是用的k8+天地飞

网友B:
接收机124通道接k8的RXA

网友:
3通道接油门

网友:
RXC接5通道

网友:
RXB接6通道

网友:
K8的RD接尾舵机

网友:
k8的123接舵机

网友B:
789通道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9通道没有用

非常感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124通道接k8的RXA

这个怎么理解啊?接收机的124通道,每组3根线,共9根,K8的RXA只有一组,怎么接啊?

网友:
你这飞机也是没SEI了。。。居然用土做皮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理解啊?接收机的124通道,每组3根线,共9根,K8的RXA只有一组,怎么接啊?

k8rxa通道的3根线接接收机的1 2 4 通道,只接1 2 4的信号线,正负极不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8rxa通道的3根线接接收机的1 2 4 通道,只接1 2 4的信号线,正负极不接

仔细读了,画了个图,是这样接吗?谢谢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读了,画了个图,是这样接吗?谢谢指教啊。

对,

网友C:
再问一下,RAX出来啡色,橙色,和黄色三根线,是随意接到接收机的124通道上面呢?还是要颜色和通道对应着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问一下,RAX出来啡色,橙色,和黄色三根线,是随意接到接收机的124通道上面呢?还是要颜色和通道对应着 ...

最上面的棕色接1   ,红色接2,   黄色接4通

网友(2019-05-21):
引用 网友C:
仔细读了,画了个图,是这样接吗?谢谢指教啊。

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