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战的油改电方案

楼主(2018-03-31):
零战,油改电方案基本确定:
原先准备在上部座舱这里开电池仓,由于这个玻璃钢机身,厂家做的结构强度最高的就是飞机顶部座舱这个部位,所以不能轻易破坏,否则飞机的结构强度会大大降低,选择另一方案。
那就是电池装机身内部,拖电源线接口和平衡充延长线出来,在外场电池放飞机上充电。
机头罩下面开一个活络开启的小门(油机装排气管的地方),方便电线的拉出。
电源线在机头罩里面的延长线,我会做一个小的仓(也是透气的),用铝合金制作,隔开电机,又能散热,防止电源线拉出、塞进时,碰到电机,有效隔开,安全第一。充电,只需接平衡口充,即可。我那个A6很稳定的,用了很多年了。
外场10A充电,很快的,我每次带很多架飞机,其他两架飞下来,就已经充得差不多了。
这是目前最简便,破坏最小的方法,电动的,动力也可以配得非常足,可以轻松达到2:1的推重比,即便头部加一些配重,也能轻松飞行。电机准备用4130(5060),KV640,6S飞行,应该有6公斤拉力(厂方提供的飞机起飞重量不到3公斤)。整架飞机,内部和外表几乎没多少破坏,包括机头罩,最大努力保证了像真性的欣赏度。油机,肯定要破坏机头罩。玩电的乐趣,在于油改电,绝对是考验人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网友A:
10a平衡线不发热吗  我的只敢6a充再大了 发热厉害

网友:
厉害,改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平衡线不发热吗  我的只敢6a充再大了 发热厉害

会,特别是用久的平衡头,6A充就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平衡线不发热吗  我的只敢6a充再大了 发热厉害

嗯那就用5A充,5A绝对没问题,就时间长点。

网友B:
油改电最大的麻烦就是换电池。。。。这个办法确实可以尝试,但是电流千万别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改电最大的麻烦就是换电池。。。。这个办法确实可以尝试,但是电流千万别大了

嗯,5A,绝对没问题,很多飞机都可以用此方法,油改电,没有熄火的烦恼,也没有擦飞机的烦恼。

网友C:
哥哥你这个配重不行的 前面要加很多  我是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哥你这个配重不行的 前面要加很多  我是这样改的

电池捅到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捅到头

我捅到电机了 6s 5200 都还加了100g配重在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捅到电机了 6s 5200 都还加了100g配重在前面

我一个朋友有一架零战配的油机,机头配了900多克配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哥你这个配重不行的 前面要加很多  我是这样改的

这款零战我也有 不过兄弟的零战这款腿很漂亮,是自己配的还是原装的?我是老款,是塑料包钢丝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一个朋友有一架零战配的油机,机头配了900多克配重。

配了900多克的也是这款零战?我也是配油,首飞配了近500克还是压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了900多克的也是这款零战?我也是配油,首飞配了近500克还是压不住…

油动,加了500克,好像是压不住头,你再加一些上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动,加了500克,好像是压不住头,你再加一些上去看看。

所以电的重心就更麻烦了  防火墙大胆的切 强度没问题 的 大不了加强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零战我也有 不过兄弟的零战这款腿很漂亮,是自己配的还是原装的?我是老款,是塑料包钢丝腿 ...

腿是原装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电的重心就更麻烦了  防火墙大胆的切 强度没问题 的 大不了加强一下就OK了

两个字,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电的重心就更麻烦了  防火墙大胆的切 强度没问题 的 大不了加强一下就OK了

你座舱这里割过了?

网友:
谁家的零战?

楼主:
京商品质,不能直接说是京商的,你懂的
还剩没几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商品质,不能直接说是京商的,你懂的
还剩没几架了

看着品质就好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  两个月的私房钱直接拿去买了个零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零战我也有 不过兄弟的零战这款腿很漂亮,是自己配的还是原装的?我是老款,是塑料包钢丝腿 ...

就是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