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3d固定翼,轻木结构。

楼主(2018-03-31):
翼展1220MM,有效翼面积28平方分米左右。弄完发现光木质结构就快500克了,太重了。

网友A:
这只能算是练习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算是练习机吧

3D练习机

网友:
和十字军很像哦

楼主:
是的,就是十字军。

网友B:
细部的相关尺寸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重心如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部的相关尺寸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重心如何确定?

重心打算弦长1/4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心打算弦长1/4处.

还真是够细的,该有的全有了。
翼梁改成了窄箱体(原设计太占份量)。

考虑拼板的方案吗?没有那么长的板材,或为节约成本。
起落架如何加强?打算捆上去一副吗?
重心是如何在设计阶段修改的?长度方向缩放机身、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够细的,该有的全有了。
翼梁改成了窄箱体(原设计太占份量)。

有考虑拼接,但没考虑大批量生产的成本问题。因为自己做着玩的,没考虑生产性能。

考虑了起落架加强。
这种翼机构其实也不重,主要是机身的层板设计的强度比较宽,强度过大了。

网友B:
大哥真有心。
已经比专业还专业了,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真有心。
已经比专业还专业了,都。

扯了一通没搞懂你要说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扯了一通没搞懂你要说啥

我们俩懂就行了,没动手做过的很难理解,不怪。我是按图纸行事,人家是另有发挥,而且还用图纸表达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俩懂就行了,没动手做过的很难理解,不怪。我是按图纸行事,人家是另有发挥,而且还用图纸表达出来了 ...

换了个地方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俩懂就行了,没动手做过的很难理解,不怪。我是按图纸行事,人家是另有发挥,而且还用图纸表达出来了 ...

搞得你拉惺惺相惜的 人家认识你不啊,你是哪根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