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雨燕2摄像头,自带OSD但是怎么才能显示电压?

楼主(2018-03-31):
请问需要2自带OSD,怎么才能显示电压,我把VBAT+连接供电电源,还是不显示电池电压,有用过的朋友给指条明路,谢谢

网友A:
插入调参遥控器
长按上键
打开OSD电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调参遥控器
长按上键
打开OSD电压显示

显示没有OSD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调参遥控器
长按上键
打开OSD电压显示

谢谢,谢谢,看到了

网友:
焊接在哪,拍过来看看

网友:
雨燕摄像头都自带吧,你上网搜搜

网友B:
这个电压是谁的电压?动力电吗?还有右下角的时间是飞行时间吗?能通过遥控器清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是谁的电压?动力电吗?还有右下角的时间是飞行时间吗?能通过遥控器清零吗?

这个电压,可以VBAT+接动力电就可以显示动力电压了,换电池后就自动清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可以VBAT+接动力电就可以显示动力电压了,换电池后就自动清零了,

网友(2018-11-08):
引用 网友A:
插入调参遥控器
长按上键
打开OSD电压显示

大神你是用雨燕2吗

网友:
摄像头直接 电池供电

网友(2019-01-08):
引用 网友A:
插入调参遥控器
长按上键
打开OSD电压显示

手里没有调参遥控器怎么关闭这些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