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舵机,电调,电池的提问

楼主(2018-03-31):
玩了6年的航模,最近想入车模,其实兴趣不大,所以想买个环奇727玩玩得了。那么问题来了:舵机和直升机450使用的舵机有什么区别,简单的说kst215舵机能用吗?电调和直升机用的电调有什么区别能,好盈铂金50A,V3电调能用吗。用以上配置,那我的6s电池就能用?

主要是不想在配电池什么的,希望大家不吝赐教,不甚感激!
<

楼主:
这些年造的模型。就想入车模那些配件还能给环奇727用。欢迎用车换飞机,希望同城,面交方便试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

什么原理不行呢?舵机力量不够还是什么?电调为什么不能通用?
<

网友B:
我最近也想玩车,rcfans潜水了解了下,10车8车一般都用标舵,至少3003的,一般都是2s3s4s,6s少,车用都是内转无刷,估计50a得要调参数,遥控器就不用买了,直机控功能比车控多太多了,高端车控有的功能直机中端控全能实现,除了板控枪控的差别。我是打算玩田宫的tt-02和dt-03,休闲玩,有刷足够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原理不行呢?舵机力量不够还是什么?电调为什么不能通用?

你仔细观察,车电机属于细长型,低电压大电流高扭距。50A电调功率不够,航模电机无力,舵机的力量也不够大。所以都是2s电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观察,车电机属于细长型,低电压大电流高扭距。50A电调功率不够,航模电机无力,舵机的力量也不够 ...

我以为直升机500的电调舵机,电机都要比车的力量大。那为什么直机的电调,舵机,电机都比车的贵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想玩车,rcfans潜水了解了下,10车8车一般都用标舵,至少3003的,一般都是2s3s4s,6s少,车用都是 ...

用直升机遥控,那还得考虑接收机怎么和车的相关链接。新手感觉搞不定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直升机500的电调舵机,电机都要比车的力量大。那为什么直机的电调,舵机,电机都比车的贵呢?

车电调260安,带刹车,双向带倒车。大电流,也不便宜,你看看山鼠也5000大元呢,模型没有便宜的,有刷的,劣质货也有,不是一个平台。你看看有刷可以跑车但是不能飞飞机就懂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直升机遥控,那还得考虑接收机怎么和车的相关链接。新手感觉搞不定

可以啊,用直机接收机就好了,通道还多,遥控距离秒杀车控,比如14sg用frsky的trf6就行了,还便宜
<

网友B:
就是电调得车用的,双向电调,50a不能倒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调得车用的,双向电调,50a不能倒车

好吧。还是不折腾了,买一套得了。谢谢你热心的解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用直机接收机就好了,通道还多,遥控距离秒杀车控,比如14sg用frsky的trf6就行了,还便宜

用飞机遥控器的话,油门最低点是0,给前推加油。如果给后刹车是个问题啊。
<

网友B:
一样的,双向电调貌似识别的是中立点为零点,记得看论坛帖子,有人用过可以的,试试呗,不行的话再买车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双向电调貌似识别的是中立点为零点,记得看论坛帖子,有人用过可以的,试试呗,不行的话再买车控

如果可以最好,还可以练习方向感。哈哈
<

网友:
10车短卡配3660无刷,120A电调。舵机就100以内20kg的就行,不用太好的。
<

网友:
6s电上10车上可以起飞了吧。3s就很暴力了,727车轻。
<

网友(2018-05-11):
玩727估计会让你退出车模界的!还是买个质量好点耐操的吧,鸿诺10sc入门就很不错
<

网友C(2018-09-15):
HSP94188入门如何?求大神解疑释惑,指点迷津

网友(2019-01-05):
飞机控可以用车,但不如枪控反应快,和个个人操作习惯有关。飞机电调是单向的,除非你不想倒车。飞机的无刷电机都是外转子,高KV值,扭力小。车用电机是内转子,最少3650入门,KV值3500到4000之间。727重心高,太容易翻车。车壳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