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tterflight-configurator 10.3.0新版地面站集成Blackbox Explorer 黑盒子管理器

楼主(2018-03-31):
功能越来越实用,配合新版Butterflight 3.5.0固件。

地面站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ButterFlight/ ... nfigurator/releases

Butterflight 3.5.0 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ButterFlight/butterflight/releases

这个分支与Baseflight和Cleanflight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侧重于飞行性能,尖端功能增加和广泛的目标支持。

推荐设置
确认低通滤波器是 PT1
开启 Dynamic Filters 、 Airmode 、 Anti-Gravity
禁用所有Notch过滤器
CLI中黏贴以下内容
-----------------------------------------------------------
第一步:
set gyro_use_32khz = ON (32Khz IMU Only)
set cpu_overclock = 192MHZ (F4 Only | 32 Khz IMU)
set gyro_stage2_filter_type = FAST_KALMAN
save

第二步:
set gyro_filter_q = 400
set gyro_filter_r = 88
save

-----------------------------------------------------------

享受如黄油般顺滑的飞行。

网友A:
cli中增加这些内容后,其他pid什么的还照之前的设置就行?还是用默认值?

网友A:
我看您开的这个32khz,f3飞控不能开吧,是不是最少要f4或者f7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中增加这些内容后,其他pid什么的还照之前的设置就行?还是用默认值?

PID根据自己飞行习惯设置,没特殊要求默认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您开的这个32khz,f3飞控不能开吧,是不是最少要f4或者f7才能开?

看括号中的备注,需支持32K的IMU和F4 飞控

网友:
这种固件GPS功能怎么样

网友B(2018-05-03):
请问楼主,输入命令的时候需要把括号里的内容也输入进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输入命令的时候需要把括号里的内容也输入进去嘛

括号是注释内容,不用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