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3.7V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8-03-31):
RT,请教各位前辈,这两种接口,在哪能买到充电器,淘宝问了好多家都说没有。
谢谢了!

网友:
可以买了自己改,做个转接线就好了,接口有卖的我买过,就是小鸡尾电机的接口

网友A:
第二个是舵机线,接口,自己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是舵机线,接口,自己改就好了

非常感谢您!

网友B:
一般大城市的电子市场都有这种公母头卖,一个才几毛,买一套改装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大城市的电子市场都有这种公母头卖,一个才几毛,买一套改装下就行了。

嗯   谢谢!

网友:
第一种,那种玩具四轴配套的有
第二种,就是舵机头,我飞dlg现在用,买的成品充电器,一头USB的,

网友:
3.7V的充电器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5-07):
在淘宝上买插头,焊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