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3.7V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8-03-31):
RT,请教各位前辈,这两种接口,在哪能买到充电器,淘宝问了好多家都说没有。
谢谢了!

网友:
可以自己解插头,别搞错正负极就行

网友:
第二种买个舵机延长线自己焊
来自小程序

网友:
第一种在*宝上搜线束插头,多的是。但是运费比插头贵多了

网友:
像这种,我都是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充的。注意正负极

网友:
第一个1s平衡头,好像充电器很少支持1s充电的,第二个舵机线头,也叫杜邦头吧,这个要具体看你充js的

网友:
龙辉模型有

网友:
买两个对接把充电器改成多头,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解答!

网友A:
你到电子市场去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电子市场去买呀

小县城 没有电子市场很尴尬

网友:
直接改xt-30,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