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白屏

楼主(2018-03-31):
开机一段时间就会白屏,但按键还有提示音。断电重新开机就会恢复正常,但过一段时间又白屏。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升级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软毛病不太容易查,反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一下系统试试

已经是最新的系统。感觉是硬件问题

网友:
可能排线问题,拆开重新插过试试

网友B:
刷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了吧?

网友C:
屏幕驱动电路问题,返厂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驱动电路问题,返厂送修。

修过吗?知道费用多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过吗?知道费用多少吗?

手头的206B工作正常,试试联系厂家。

http://www.jun-si.com/ProductShow.asp?ID=103

网友:
这样的最好返厂 或者咨询厂家处理,G.T.power售后可以给我留言~

楼主(2018-05-02):
自己买一个屏换了,现在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