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神师傅

楼主(2018-03-31):
想做一个渔船,各位师傅教教指点指点吧!
用木板选三层板行吗?用什么刀切割比较省力?用什么胶好?蒙皮又如何选材料?还有防水,这一系列程序下来,有谁可以耐心的讲一讲啊!
动力那些设备都有,只是没做过大点的船,很想自己做一条。
画图如何打印,打印后又怎么弄在木板上?
以前用过kt板做过小快艇。很想尝试一下大船。

网友A:
渔船没做过,竞速船我用的3mm椴木板,这个板材切割用大剪刀蛮好,也可以用钢锯条(不要加锯工)。环氧树脂做防水,不是跑速度的可以加玻纤布。ab胶粘接牢固但是不美观,空缺的地方还要用环氧树脂补。 听说401胶不错。蒙皮可以选择航模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渔船没做过,竞速船我用的3mm椴木板,这个板材切割用大剪刀蛮好,也可以用钢锯条(不要加锯工)。环氧树脂做 ...

之前看过你发表的一篇帖子,你做的图打印后怎么弄在板子上的?加微信吧!454188542
我做过快艇,用的是kt板。

网友A:
忘了说了如果用2-3mm的椴木板,直线可以用美工刀切割。就是用钢尺比好,然后用美工刀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如果用2-3mm的椴木板,直线可以用美工刀切割。就是用钢尺比好,然后用美工刀划

嗯,在淘宝上选材料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