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160穿越机改装NAZA飞控

楼主(2018-03-31):
小飞机的调参软件用着头大,研究了一下飞控,感觉可以试试NAZA。

拆机后把NAZA放上去比划比划

支撑铝柱短了

用直机侧板铝柱延长也许不错

各种长短不一的螺丝也得齐全。

加长以后就不一样了。

原飞控的连接线,各种微型。

为了减轻重量,接收机不要插座直接焊

输出电机的插头也得改造

插上看看还不错

接收机的位置不是很宽敞

上盖板前。GPS基座要扩一点点孔。

直接拧在机身螺丝上。

图穿天线暂时没有动,不过这么大一驼黄金,,,有机会得把它减掉

盖上机身板以后看看,飞控周围很敞亮。

拧完全部固定螺丝就完工了。

整体效果看起来还行。

试机基本正常,横滚感度从120降到70,消除了横向颠簸。
不加LED电源可以飞5分钟。

网友A:
好..好久没来了,83兄现在还有哪些在耍飞机哦.又想耍找不到组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久没来了,83兄现在还有哪些在耍飞机哦.又想耍找不到组织了

耍的人多。微信联系他们嘛

网友A:
把你的联系QQ说一下。或者Q群 微信啥的

网友:
哥终于找到你了,我就是这个飞机要怎么调?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联系QQ说一下。或者Q群 微信啥的

现在在 遂资眉高速出口那边!走象山路过卧龙山隧道,出口一个口子右转!杭萧钢构 那条路上飞

楼主:
51上得比较少了不好意思。
这个飞机不用怎么调,默认参数,或者说卖家参数都很好飞,但是这个好飞是指你有飞行基础,能够熟练控制飞机摇杆的情况下。

需要提的我估计就这些:
一是飞机的解锁,可以设置遥控器上的某个开关通道来解,如果不设置,默认就是尾舵,右解,左锁。
二是设置以后仍然不能解锁,一般是油门低值过高,可以微调遥控器,或者在调参软件里改写油门低值,低于软件检测到的油门实际值就行。
三是调节pid.这个就没用定论了。飞机飞起来不抖就慢慢练习,如果机身来回抖动剧烈,就要调PID。具体怎么调请摆渡。我也茫然。

另外这个飞机拉力不错,3村桨都够飞。就是电池C数要够,我旧的20C的电池立地就报警。换了35C能飞5,6分钟。
这个飞机集成度高,坏一样容易喊下课。图传天线座,摄像头连接点,电机电调都要温柔小心。我一口气买了俩架,可是正常用好像也不爱坏。

祝爽飞

楼主:
这个贴只是测试朋友的NAZA,空了还是要换回CC3D的。这么小用NAZA,,,属于无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51上得比较少了不好意思。
这个飞机不用怎么调,默认参数,或者说卖家参数都很好飞,但是这个好飞是指你 ...

有没有联系方式啊?我这个就是插不上去电脑总是显示未连接用op都没有用
<

网友:
我的这个主板插到电脑上,一直显示未连接
<

网友:
引用 楼主:
51上得比较少了不好意思。
这个飞机不用怎么调,默认参数,或者说卖家参数都很好飞,但是这个好飞是指你 ...

我通上电之后飞机能解锁但是推油门电机有三个钻左右也不同步一飞起来就炸掉了
<

网友B:
现在就是遥控器不匹配,想要调参软件可是软件插上去连不上可不可以帮帮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遥控器不匹配,想要调参软件可是软件插上去连不上可不可以帮帮忙?

QQ群里去下CF调参软件。
连接不上可能是数据线不行,换个好的试试

楼主:
5532 05838

网友B:
引用 楼主:
QQ群里去下CF调参软件。
连接不上可能是数据线不行,换个好的试试

我连接上了但是一推油门他有的不有几个电机不转但是推到最高处的时候所有电机又转当你转弯的时候有两个不转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QQ群里去下CF调参软件。
连接不上可能是数据线不行,换个好的试试

推到最高又门插电池又拔下来我都试过了
<

楼主(2018-05-06):
引用 网友B:
我连接上了但是一推油门他有的不有几个电机不转但是推到最高处的时候所有电机又转当你转弯的时候有两个不 ...

调参软件里就有测试各个电机油门的功能.只要测试就没问题,这个不能靠感觉

地面测试电机转不转不能说明问题.
群里问吧,一大群魔友.论坛很少上来

网友C(2020-03-17):
我用的是精灵2飞空,装在180轴距的机器上,飞起来乱飘。感度不知道怎么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精灵2飞空,装在180轴距的机器上,飞起来乱飘。感度不知道怎么调节

轴距太小,感度要拼命降低。我调到最小(只有几十),加猛油飞机还是会抖。所以还是放弃吧,飞控不适合小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