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8陀螺仪怎么改尾巴修正方向

楼主(2018-03-31):
控是d10白色,萌新一只
连上电脑后怎么操作?

网友:
软件编辑 尾部 正反向就是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更具体的设置百度搜kbar陀螺仪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更具体的设置百度搜kbar陀螺仪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