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调机新问题,十字盘水平和尾桨中位

楼主(2018-03-31):
飞机:二手天龙250接收:华科尔RX1002
陀螺:山寨K8(新手先弄个便宜山寨的顶一会,等进阶了以后换个正牌的使使)
问题:1,十字盘油门50%的时候水平,0%油门的时候升降比另外两个舵机对应的点低一点,100%油门的时候升降比另处两个舵对应的点要高出一些,这全部过程中副翼和螺距两个舵机行走高度保持一至,就是后边的这个升降比它们两个感觉最低和最高位行程要走的多一些。
   调机过程:a.通过前面发贴坛友教的方法,找出十字盘在主轴的中心位并做好标记。
                            b.先没接K8和接收,直接用舵机测试仪,用目测的方式让三个舵机臂尽量水平并与主轴垂直。
        c.取下旋翼头,放上调十字盘的水平座,通过不断调整三个拉杆的长度,让十字盘水平并处于前面在主轴做的中心标记位置。
        d.接上k8,接收器,舵机所有连线,连接电脑并给电调通电,按照k8教程,油门50%,先给控确认各遥感的中心位,然后一步步的陀螺位置,旋翼头旋转方向,十字盘类型,螺距方向,舵机正反向都设置完之后,来到十字盘调平的设置项,因为前面通过a和b两个步骤的时候调好了十字盘水平的状态,所以这里直接通过调整三个舵机对应的微调让十字盘水平,然后后面的设置步骤就暂且不管了吧,结束设置。
        e.断开K8与电脑的连接,直接用遥控控制飞机,推油门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前面的问题。
   求热心坛友教我,一个是我现的问题怎么解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二个是我的调试步骤对不对?是否过与繁琐,感觉调着很费时间呢,花了好长时间还只是调出个这么个结果。

问题2:尾舵怎么调,让尾桨处于摆动的中心位。

以下附图:

50%油门

50%油门

0%油门

0%油门

舵机臂水平

舵机臂水平

网友:
文字太多  没耐心的根本看不完  楼主  直接简单描述下问题  这样才好帮你

网友A:
0螺距十字盘水平就可以了,这种舵机布局难调,舵机臂用易碎臂要好些,尾滑块靠尾波方向两片尾桨约5度夹角,再K8上调尾舵行程,先调滑块靠尾旋这边行程,软件上行程尽量接近80,60以下锁不住尾,然后另一边行程调得相同即可。

网友:
球头上舵臂第二孔

网友B:
修正栏里点入博士帽进行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的调整。

网友C:
问题1   可以同时检查三个舵机的行程量是否一样(本想说三个拉杆长杆是否一样,舵机臂是否水平,这舵机布局以上两点可以忽略了)。确定行程一致后,将三个舵机装上机,油门在中间位置。

不要为了调平十字盘而用电脑端的十字盘水平修正去微调,调整3个拉杆长度,,使十字盘水平,大桨零度就可以了。(不要去纠结电子尺0.2,0.3度之类的误差,王周海的机子也有零点几的误差)像这种调试水平啊,垂直啊什么的,机械调整优先,电子调试为次。

问题2  可以把两片尾桨折在一起,尾舵机臂(球头尽量往舵机里面靠)与舵机尽量成90度,调整尾舵机位置或拉杆长度(尾舵位置优先调整)使两片桨在一条水平线上(两片桨基本为零度),锁死舵机位置,通电,遥控器打方向舵,进入Vstabi的尾部调整选项,移动逆,顺时针滑块位置,使尾推两边都处于能移动的最大位置,而又不顶到两边,这数值就算可以了。

PS:哥们我5年前也疯狂的折腾了一下250机子,250机子没有450和机子好调,那时候我这水平跟本就破不了金鱼尾的魔咒,现在配件也不太好买,只有天龙一家在卖,精度不好。新手折腾这个要有相当高的觉悟才好。

网友D:
你的步骤错了,应该所有都在k8程序里面调,因为在k8里还要调舵机行程,控的中立点,改了后你之前做的就不对啦。十字盘不用太纠结大概就行,飞起来k8会调整好的,

网友:
没耐心看啊,简单一点

网友E:
250这个机子号称是调不好的,换450吧,调机学450最好,学会450调机以后再调你的250,110就轻车熟路,当然小飞机都并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0螺距十字盘水平就可以了,这种舵机布局难调,舵机臂用易碎臂要好些,尾滑块靠尾波方向两片尾桨约5度夹角, ...

易碎臂哪里有卖的?我的是三个银燕ES08MDII,淘宝上没看到有这个款的易碎臂。
尾桨夹角5度,看来还得再买个量角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正栏里点入博士帽进行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的调整。

回头再试一下。很多菜单还不熟悉,博士帽功能都没敢点进去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1   可以同时检查三个舵机的行程量是否一样(本想说三个拉杆长杆是否一样,舵机臂是否水平,这舵机 ...

看来我又走弯路了,是不是三个舵机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的设计,十字盘调平就不用考虑舵机臂水平问题。我的三个舵机都是银燕ES08MDII,这个行程应该是属于一样的吧。
尾舵机再试试。
不好调到时无所谓,主要是到现在都没飞起过,内心被折磨的挺焦急的。配件也屯了不少了。网上买了天龙,飞越,还有富丽的一堆配件,飞机收了两台,估计可以够折腾到我放弃这台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步骤错了,应该所有都在k8程序里面调,因为在k8里还要调舵机行程,控的中立点,改了后你之前做的就不对 ...

前面先确认十字盘位于主轴的中心位这个步骤对吧?舵机行程根据什么参考调整是合适的?控的中立点到是在软件里头调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这个机子号称是调不好的,换450吧,调机学450最好,学会450调机以后再调你的250,110就轻车熟路,当然小 ...

前面不知道这些,只想着新手飞机小点相对安全一点,现在飞机,配件都已经买了,也花了不少钱了,只能硬着头皮折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面不知道这些,只想着新手飞机小点相对安全一点,现在飞机,配件都已经买了,也花了不少钱了,只能硬着 ...

不是打击你,小飞机折腾没个头的,即便调试好了,飞起来特别贼,容易炸鸡,然后又买配件修修修,无限循环,时间成本,邮费,资金都会陷入这个黑洞,建议硬着头皮换450,一劳永逸,配件是贵一点,平均贵个5~10%左右,我觉得反而是省了。当你机械调好了,先飞110,飞差不多就换450,中间的机型直接略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又走弯路了,是不是三个舵机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的设计,十字盘调平就不用考虑舵机臂水平问题。我的三 ...

不用精益求精地调机,差不多就行,先试着飞起来再说,反正都要炸的。。练习机选个二手450Pro级别的好,配件好找又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易碎臂哪里有卖的?我的是三个银燕ES08MDII,淘宝上没看到有这个款的易碎臂。
尾桨夹角5度,看来还得再买 ...

可以问问卖家看有不,尾桨夹角凭感觉即可,不用买量角器,主要是尾舵机软件里靠尾旋方向行程保证60以上,越大越好,我原来好象是72,最大就调不到另一边行程相等了。250飞起来其实很稳,不会象110那种小机一样贼,接近450的感觉,对场地要求小,相对来说危险性没那么大,其实很适合练习,就是难折腾,炸机维修特麻烦。
    借楼放个以前的视频。

https://m.youku.com/video/id_XMjkyMjYwMjkwNA==.html?sharekey=64f9d490188662f7e63ebaf9df2c382f9&from=message&sour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又走弯路了,是不是三个舵机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的设计,十字盘调平就不用考虑舵机臂水平问题。我的三 ...

不对,你首先要调三个舵臂都水平,然后调整拉杆让十字盘在半油门时水平,最后进博士帽调十字盘最大和最小螺距时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打击你,小飞机折腾没个头的,即便调试好了,飞起来特别贼,容易炸鸡,然后又买配件修修修,无限循环 ...

没事,多打击也好,让我多思考,你们提的都是经历过的保贵经验,给我指点已经是莫大的帮助了。感谢都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精益求精地调机,差不多就行,先试着飞起来再说,反正都要炸的。。练习机选个二手450Pro级别的好,配 ...

哈哈,说的有道理,我现在就是有点急到现在都没飞起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你首先要调三个舵臂都水平,然后调整拉杆让十字盘在半油门时水平,最后进博士帽调十字盘最大和最小 ...

那照您这么说,我前面操作的步骤也不算错了啊。。再试试螺距调节先。真心不想再调那个拉杆了。快累死我了,手都弄的疼的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问问卖家看有不,尾桨夹角凭感觉即可,不用买量角器,主要是尾舵机软件里靠尾旋方向行程保证60以上, ...

乖乖,飞的真稳,厉害啊,我也不求啥3D效果,就能飞成你视屏那样就满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面先确认十字盘位于主轴的中心位这个步骤对吧?舵机行程根据什么参考调整是合适的?控的中立点到是在软 ...

你调机子的大方向还是对的,就是后面可能有点急了而已。1.调整舵机臂(油门摇杆中立):和主轴成90度水平,不用管舵机安装斜角。
2.调整舵机拉杆(油门摇杆中立):调到十字盘水平并位于主轴行程中立位置。
3.调整螺距拉杆(油门摇杆中立):调整螺距为0度。
到这里基本就已经能飞了,机械调整优先,接着这算是精细调整。(以上和你的小机调整逻辑应该是差不多的)
4.用软件调整中立点螺距0度的十字盘水平。
5.用软件调整最高螺距和最低螺距时的十字盘水平。
我现在都用手机上的水平仪目视调整,以前也用调平器,后还发现调好以后,调平器每转一个角就会不一样,然后就再也不用了。。。以上纯属个人使用习惯

网友G:
打字太慢!发表回复后发现你已经想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调机子的大方向还是对的,就是后面可能有点急了而已。1.调整舵机臂(油门摇杆中立):和主轴成90度水平 ...

第5点在软件哪个选项里头调整?还有你说的手机水平这是什么高科技,要怎么弄,对手机有什么功能要求吗?求赐教啊,你们老手有时一句话,我这就半天功夫给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字太慢!发表回复后发现你已经想通了。。。

哈哈,没事,慢那证明你都是自己思考着一个字一个字的码出来,真的,很多年没怎么逛论坛了,就是接触了这个直机才又逛论坛,每每看到你们全手工码的一条一条经验给我,内心特别感动。

网友G:
打开软件里的安装/修定(调整十字盘中立水平)/打开博士帽(调整最高螺距和最低螺距十字盘水平)你就能看到了。
手机搜测量用的APP,找个有水平仪、量角器,用的合自己习惯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开软件里的安装/修定(调整十字盘中立水平)/打开博士帽(调整最高螺距和最低螺距十字盘水平)你就能看到 ...

这个?螺旋总距?循环?

网友H:
我也有一台250        先调K8与控的设置  对准了     再调机子   十字盘差一点没关系   完全可以用眼镜看,   最后再 微调K8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台250        先调K8与控的设置  对准了     再调机子   十字盘差一点没关系   完全可以用 ...

方便步骤说的清楚一点吗。刚刚又折腾了一会,发现越整越迷糊了。

网友G:
点开右上角的蓝色博士帽就是了!!!旁边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点开右上角的蓝色博士帽就是了!!!旁边那个!!!

按你说的博士帽找到了,十字盘现在上中下全平了,接着再折腾尾巴。

网友G:
最后一关!!!马上就要通关爽飞了。。。
不要着急,慢慢的、仔细的看说明就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说的有道理,我现在就是有点急到现在都没飞起来过。

看我帖子,你就不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后一关!!!马上就要通关爽飞了。。。
不要着急,慢慢的、仔细的看说明就能搞定了。

爽飞是不指望了,爽炸到是很有信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先确认十字盘位于主轴的中心位这个步骤对吧?舵机行程根据什么参考调整是合适的?控的中立点到是在软 ...

都在软件里面调就行,软件里有行程找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乖乖,飞的真稳,厉害啊,我也不求啥3D效果,就能飞成你视屏那样就满足了。

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装的第一台也是250,等你飞得稳了自然会有新的目标,到时你的满意又会发生变化。

网友(2019-02-25):
引用 楼主:
爽飞是不指望了,爽炸到是很有信心。

请问楼主有多的250皮带吗?能出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