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亮骚小机一枚

楼主(2018-04-01):
如图,各种毒物改件,还带自己绕带改的M5黑金8000kv锁尾,忽略我那凌乱不堪的工作台。好飞的一逼,一丢丢震动都没有,满油门满拿手里满手都是细腻的感觉。

网友:
折腾好小机的都是大神,太难搞了。

网友:
骚的一逼 不忍直视

网友A:
trio 180cfx?  和一般的180cfx 有啥區別啊? 炸起來貴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io 180cfx?  和一般的180cfx 有啥區別啊? 炸起來貴嗎?

炸起来价格堪比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骚哈哈哈

180飞着怎么样?现在场地受限,一直想搞台2s的轴传小机。

网友C:
150的桨夹是升级了吗,飞的效果有什么变化,求解

网友:
精致的小机机

网友D:
每次飞小飞机都有要把它炸掉的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的桨夹是升级了吗,飞的效果有什么变化,求解

升级桨夹加长了摇臂,理论上解析度会更高点,实际飞行,手感上的差别没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飞小飞机都有要把它炸掉的冲动

哈哈,炸一下都是rmb,这台只用来**平时玩我飞另外两台,一台全原装,尾巴改碳管,塑料尾电机座,最轻,另外一台改了lynx的金属机身,略重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炸一下都是rmb,这台只用来**平时玩我飞另外两台,一台全原装,尾巴改碳管,塑料尾电机座,最轻, ...

机子改的是真不错 有颜值 看着赏心悦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80飞着怎么样?现在场地受限,一直想搞台2s的轴传小机。

我飞的挺好的,但一直没敢试比较难的动作,性能里面小鸡我认为最好的是oxy2,再就是180了,但180问题比较多,炸鸡也很贵,如果你技术好的话,或者如果你是个骚货,还是可以考虑的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rio 180cfx?  和一般的180cfx 有啥區別啊? 炸起來貴嗎?

主要区别就是升级三桨,升级原厂金属齿轮舵机,接收机固件升级后尾巴问题改善

炸鸡还是有点贵,我上次尾巴着地损失很惨重,换了lynx全套皮传,大概算下来人民币应该要六七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区别就是升级三桨,升级原厂金属齿轮舵机,接收机固件升级后尾巴问题改善

炸鸡还是有点贵,我上次 ...

这个成本确实太高了

网友E:
小雞都試了一圈
飛3d還是150x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雞都試了一圈
飛3d還是150x最好

150X手感确实很好,稳,流畅,动力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成本确实太高了

主要全是用的lynx件修的,不是用原厂件修的亚拓150x有没有必须升级的地方,原厂可以爽飞吗?感觉有点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小雞都試了一圈
飛3d還是150x最好

兄台试过oxy2吗?没有的话应该试试,可能会改变你的观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全是用的lynx件修的,不是用原厂件修的亚拓150x有没有必须升级的地方,原厂可以爽飞吗?感觉有点意思 ...

原厂可以爽飞,头罩用最新款的那个pvc材质,很结实。追求动力的话,尽量少金属件,尾管改碳纤的,头罩可以换个更轻更薄的,总共下来轻3-4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兄台试过oxy2吗?没有的话应该试试,可能会改变你的观点哈哈

有的啊
我裝過兩台190的
很喜歡他的設計
不過套件機畢竟看的是裝機功夫跟設備
亞拓250也可以裝的很好
這樣不好比
單純就bnf的來講150x真的強大
這麼小的機三個軸手感速度很均衡
這就很厲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的啊
我裝過兩台190的
很喜歡他的設計

哦哦,您说的是这个前提啊
如果不考虑这个的话我觉得 oxy2应该是小鸡里面的最强王者了,但其实oxy2用180cfx的电装就可以飞,装机的要求也不算太高

网友F:
150的尾桨哪里搞得?

网友:
出一台金属版oxy2,全套,3个电池,带电机,凤凰25a电调,,拿控就飞251566694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0的尾桨哪里搞得?

rkh的改装件,伟力120的尾桨扩孔也能用,只不过伟力的偏软大螺距没这个锁的好,亚拓原装的其实就够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哦,您说的是这个前提啊
如果不考虑这个的话我觉得 oxy2应该是小鸡里面的最强王者了,但其实oxy2用180 ...

180就是那個6335沒有尾舵補償
我有幾個小金腦
但是一直都不合手感
現在180都想換上150grs了
oxy2也同樣的感覺
下次會試試micro spirit

网友E:
分享我的一下
一樣RKH機身
刷blheli舊150dfc主板
飛了三四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80就是那個6335沒有尾舵補償
我有幾個小金腦
但是一直都不合手感

确实即便是180trio也没有这个功能,尾巴飞着还可以,但一个大油门就暴露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享我的一下
一樣RKH機身
刷blheli舊150dfc主板

你的防扫舵机臂那个胶圈会不会蹭到机身?我的会轻微磨到机身就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即便是180trio也没有这个功能,尾巴飞着还可以,但一个大油门就暴露问题了

我還是用6335
簡單直接還算好用
機械裝好點尾舵感度盡量調高
3d亂飛也不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防扫舵机臂那个胶圈会不会蹭到机身?我的会轻微磨到机身就没装。

我沒有那種舵臂
我是原廠的切口
加熱縮套束一下
這樣都不會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沒有那種舵臂
我是原廠的切口
加熱縮套束一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E:
趕快去切一刀
無論哪種servo saver都是一定要的
不然ㄧ炸舵機必死

切了以後我從來沒再買過舵機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趕快去切一刀
無論哪種servo saver都是一定要的
不然ㄧ炸舵機必死

我用的3元一套的副厂齿,完美配合,反正便宜。炸的很少,一般炸也都是救不回来,切熄火自由炸

网友:
炸起來成本真高,看來不適合新手,已經入了130s,不過尾巴有點問題,還在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