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450 diy攒机

楼主(2018-04-01):
玩直机1年了450的轴传,皮传都玩过了,偶然看到直驱的450,比普通的皮传少了一次传动,效率高一点而且声音小,非常喜欢。
    就从网上淘来皮带轮,压带轮,准备改装。侧板放电调是看论坛前辈这样搞的觉得很漂亮就照抄了。我的450的尾舵机座滑丝了,所以直接设计成尾舵固定在侧板上。尾管夹用的12mm的管夹就是多轴的那种,方便用碳管,宽度与机身不符垫了4片小碳片,2个1.2mm厚的,2个2mm厚的。十字盘导板和陀螺仪固定用的是连接脚架的那个零件。由于直驱比普通的450尾巴下降了一些位置,我怕尾桨打到地面。所以机身前倾了3°。感觉挺骚的,好多机子都有前倾的设计。初步装机完成,比原来的皮传顺了很多。用的480的加长皮带,由于尾巴下降了所以即使用360的桨也不打尾桨但是好不好飞还不知道。

        废话不说谁喜欢谁拿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zJTsXlmGQSCEHq4AOJRwQ 密码:u7do

楼主:
借自己楼出自己的机,多轴玩的很少了出机,性能良好,价格好商量

https://g.alicdn.com/idleFish-F2 ... 43&forceFlush=1

网友:
有减速比就不算直驱吧?
sab 280才是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h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横轴直径多少的,想整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根肠子到底,经典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根肠子到底,经典机型。

你搞台这个算了

网友C:
哪里买的齿轮和皮带配件,求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横轴直径多少的,想整一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479JGZxWABoPRBY8oplbA 密码:095M 这有说明书 你可以看看结构 这机子声音太小了 飞远了都听不见了

网友D:
楼主可有原版pro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有原版pro的图纸?

根据pro v2手工尺子量的,改了3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的齿轮和皮带配件,求分享

本来写了,论坛不让发。
kds的皮带轮压带轮,皮带就是普通的480加长皮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msh吗,漂亮

msh确实漂亮,兔子的机器头罩贼好看

网友E:
这种改法尾管会偏低,只有beam E4是接近完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改法尾管会偏低,只有beam E4是接近完美的。

那种的主轴买不到,我也想

网友:
这个版本的侧板尾管上扬3度的,感觉挺完美

网友F:
不如加个第三轴承座来的稳定。算了直接X3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加个第三轴承座来的稳定。算了直接X3就可以了

加轴承座,要定制主轴,搞不定。
x3,470l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