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f450起飞,然后出现有飘移 怎么防飘移?

楼主(2018-04-01):
如果f450起飞,然后出现有飘移 怎么防飘移?  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是没开gps的话轻微漂移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没开gps的话轻微漂移正常,

如果带有gps ,不会漂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带有gps ,不会漂移吗

是的,gps就是定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gps就是定位用的

网友B:
是原厂的f450套装吗?这个有gps的话非常非常的稳定的,定点几乎不会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原厂的f450套装吗?这个有gps的话非常非常的稳定的,定点几乎不会动

请问,如果450机带GPS还飘是那里的问题?应该如何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果450机带GPS还飘是那里的问题?应该如何调整?

电调油门校准,参考官方稳定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果450机带GPS还飘是那里的问题?应该如何调整?

买了 不像原厂的f450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油门校准,参考官方稳定数据

知道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油门校准,参考官方稳定数据

请问,官方稳定数据是不是刷固件时默认的PID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 不像原厂的f450套装

我的450机是自己组装的,雷迅pixhack飞控。

网友(2018-06-01):
引用 网友C:
我的450机是自己组装的,雷迅pixhack飞控。

我以为是全原厂的F450,用了别的飞控那就得找找这个飞控别人的参数了

网友:
试着在没有风,或者只有 1-2 级风的情况下,看看飞机是不是固定向一个方向漂。
然后,手动修改:
AHRS_TRIM_X (横滚轴)与 AHRS_TRIM_Y (俯仰轴)这 2 个参数,让飞机不会固定向一个方向漂。而是随机而缓慢的漂。

另外,请确保机架不是大疆生产的。因为: 珍爱生命 远离大疆。

官网的原文:
Measure the actual frame angle (on a portion of the frame that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mainshaft) in pitch and roll with your digital pitch gauge. Connected to your ground station software with MavLink, note the pitch and roll angle the flight controller is “seeing”. Adjust the AHRS_TRIM_X and AHRS_TRIM_Y values so the flight controller “sees” the identical frame angle you measured with the digital pitch gauge. You can use the Level Horizon function in your ground station to level the horizon with the helicopter at actual level. That function will make the adjustments to the AHRS_TRIM’s for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