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f3飞控失控着陆

楼主(2018-04-01):
bf调参软件设置f3飞控失控保护里面有个失控着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过。
着陆油门设置为多少?我的f3有气压定高,有用的朋友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大师讲解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从来就不相信那个什么所谓的豪华版F3飞控 气压计什么的全是扯淡

网友A:
没用的,降落用不到气压计,按照设定油门值来降落,例如降落油门设定1000,相当于把油门关掉,会自由落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降落用不到气压计,按照设定油门值来降落,例如降落油门设定1000,相当于把油门关掉,会自由落体 ...

好的,不用了。谢谢!

网友B:
这个一般设置为“掉落”比较好。
设置为“着陆”的话,飞控进入失控保护步骤2时,会先进入平飞模式,然后根据下面的两个参数,把油门调到设定的油门值然后经过设定的时间后再将电机完全关闭。
这个功能的本意是在失控时可以让飞行器以比较缓慢的速度下降高度后再关闭电机,减小炸鸡损失。油门值需要自己手动测试的,自己控制飞行器以大约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记下此时的油门值,填到失控保护的设置里。而时间则需要根据自己常用的飞行高度再除以下降速度来计算。
总体来说这个功能适合航拍机。穿越机飞行高度一般很低,并没有足够的高度执行降落程序。这个参数如果设置不当,有可能导致飞行器落地后电机还长时间旋转,导致堵转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设置为“掉落”比较好。
设置为“着陆”的话,飞控进入失控保护步骤2时,会先进入平飞模式,然后根 ...

我就是觉得有气压'、飞控是可以检测高度的,就像apm飞控一样失控可以降落(有GPS还可以返航降落)。如果不是这样,那这个功能就没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觉得有气压'、飞控是可以检测高度的,就像apm飞控一样失控可以降落(有GPS还可以返航降落)。如果 ...

气压计只能检测海拔高度,无法检测距离地面的高度。航拍机的迫降功能需要下方的超声波探头辅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只能检测海拔高度,无法检测距离地面的高度。航拍机的迫降功能需要下方的超声波探头辅助的。

这个你可能不熟悉,apm飞控自动返航自动降落及失控返航是不需要超声波传感器的,而且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只能检测海拔高度,无法检测距离地面的高度。航拍机的迫降功能需要下方的超声波探头辅助的。

超声波传感器一般是在室内无GPS时定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设置为“掉落”比较好。
设置为“着陆”的话,飞控进入失控保护步骤2时,会先进入平飞模式,然后根 ...

你这个解释我理解了,接受你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超声波传感器一般是在室内无GPS时定位用的。

纠正一下,超声波传感器一般是用来测距和避障用的,室内无GPS定位一般是用视觉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