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u-mini飞控失控保护和自动返航

楼主(2018-04-01):
    刚网购了一个umini飞控,正在装机(飞翼)调试到货后发现没有纸质说明书,只在其网店中有电子版的说明书,网店中介绍有失控保护,如手动模式4秒不动输入通道,就转到自动返航,自动返航20秒输入通道不动就认为失控,转到失控返航。
    仔细看了其网店电子版说明书,没发现如何开启"失控保护"功能,请用过umini飞控的模友指教如何开启"失控保护"。
    另外关于"自动返航",在地面调试中(还未天上飞)把遥控器三段开关打到"自动返航"(卫星已成功定位),发现飞翼两个舵面上翻到底,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在天上真实自动返航也是这样的吗?试想一下,飞翼正飞着,三段开关打到自动返航,两个舵面慢慢自动上翻(应该是飞翼爬升),可上翻到底不就成了"后空翻"了,还能返航吗?初入飞控,肯请指教。谢谢!

网友:
是这样的,一切都要到天上试

网友:
天上试试,还有要再在接收机上设置个失控保护,确保接收机失控时负责自动返航的那个通道打到自动返航的位置,配合你说的那个30s后,双保险

网友:
同感,我按照网上说明书操作还是不能开启"失控保护",至于切换自动反航只有在天上试了。

网友:
确定好之后外面试试呗。

网友:
在地面高度不够就上翻+高度吧?好像返航默认100米高度什么的。
只有飞起来测试才知道

楼主:
统一回复:我把问题反映给卖家,卖家又把问题反映给厂家,今天给我回复:厂家取消了"失控保护"这一重要功能,我已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