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一直跳 游艇 深v船 一直跳

楼主(2018-04-01):
像真船跑起来的时候一直跳  把出轴角度调的跟船低一样平 压浪板也跟船低一样平 稍微好一点 但也还是跳的厉害 有机船低的照片 好像很不平 这个又关系吗 有那个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重心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需要调整

怎么调 把电池放最前吗

网友:
这种外传子电机,改了后出轴的,提供不了多少动力

网友:
把电池前移,再慢慢调压浪板。

网友:
你的电机不重太轻了 而且没有水冷散热效果不好 换船用电机 份量会重一些 电池最好还是左面 可以抵消掉一些偏航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观察过,船在水里静止时,桨是全部在水里,还是一部分在水里,一部分在水面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观察过,船在水里静止时,桨是全部在水里,还是一部分在水里,一部分在水面以上?

全部在水里

网友:
能把配置报报吗?方便大家给你判断。 你电池一般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B:
我曾经做个一条船,船重可以,但是上的动力正好卡在船起滑不起滑的口子上,船也跳。相当于桨一会儿全部在水里,一会儿一半在水面上,不知道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船静止时,桨是全部在水里的,起滑后理论上应该一半在水里(所以叫半浸桨),使水对桨的阻力减小,提高更大的动力。

网友C:
首先,压浪板与船底不在一个水平面,其次看照片船底凹凸不平.......先解决这两点再考虑跑跳的问题吧

网友D:
船起滑後只有龍骨及附近的地方觸水,把壓水板向內移動,使之觸水,出軸加長2.5cm,槳升力點後移,尾升頭降,如果頭升高,槳浸入加深升力加大,可抵抗頭升高,反之則平穩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做个一条船,船重可以,但是上的动力正好卡在船起滑不起滑的口子上,船也跳。相当于桨一会儿全部在水 ...

已经解决了 压浪板往水下调 压住船头 现在一点也不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压浪板与船底不在一个水平面,其次看照片船底凹凸不平.......先解决这两点再考虑跑跳的问题吧

已经解决了 压浪板往水下调 压住船头 现在一点也不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船起滑後只有龍骨及附近的地方觸水,把壓水板向內移動,使之觸水,出軸加長2.5cm,槳升力點後移,尾升頭降 ...

已经解决了 压浪板往水下调 压住船头 现在一点也不跳了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出现过

电池前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压浪板往水下调 压住船头 现在一点也不跳了 谢谢

好了,現在或許是負角度,因位置太高,負角度才可觸水。

网友:
螺旋桨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压浪板往水下调 压住船头 现在一点也不跳了 谢谢

这种通过调整压浪板角度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尤其压浪板向下压,你这样会增加船底阻力 加大电机负荷,最终导致速度会降低,还是按LEO兄的方式去调整船吧,那样能体会到更多的,当然不追去极致,而只是让船能稳定跑这么做也行 。

网友:
謝樓上誇獎了。其實還有下文,許多壓水板都有分內外﹙中至大型船,左2右2共4個﹚調整的,內外有不同功用。外壓水板在直道時與水沒接觸,在彎道時船體傾斜而與水接觸產生作用。現在樓主的較近似外壓水板的安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