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飘飘机改造成功

楼主(2018-04-02):
最近制作了一个小飞机,利用公园里的卖的十几元的手抛飞机改造,这种飞机翼展50cm,空中约50g,做一个小飞机还是有可能的,于是考虑如何改造。综合考虑后决定采用背推模式,这样既安全有抗毁。但是背推机不能安装大直径的螺旋桨,要考虑重心高度问题和螺旋桨的反扭力问题,不好调教(上一架飞机就吃过亏,所以还是必须考虑飞机的稳定性问题)。所以决定采用小涵道,30mm,15g。重心不会抬的太高,且没有反扭了。成果如下图。飞机翼展500mm,空重123g,加上2S550ma的电池共160g,起飞后飞机可保持平飞,但不能爬升,测试了一下推力大约为70g,也就是说推重比0.43,这个结果还不错,可能这个飞机的气动性能还是不错的。结合之前的做飞机的经验,感觉在飞机的稳定性满足,且没有风干扰的情况下,其实应该不需要太大的动力就可以让飞机飞起来。之前的有几次失败,感觉部分是飞机平衡未调教好,或者反扭厉害,或者是由于风的干扰又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这架飞机的动力明显偏弱,所以打算使用3S的电池来代替2S的电池,这样的应该就可以在公园里爽飞了。
顺便插一句,要在公园里飞,飞机必须轻,决不能超过300g,翼展不超过90cm,且在撞击时没有硬物或者螺旋桨直接碰到人体。所以公园飞采用背推模式最好,掉下来既可以保护行人,也可以保护螺旋桨。(尾推机平衡差,没有飞控不好调教,不考虑)

网友A:
楼主木有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木有视频啊!

一个人飞没有拍视频,可惜,不过后面还要用3S电池飞,到时候在补上!

楼主:
还有副翼的效率有点低,速度本来就不快,所以需要加大一下!

网友B:
我用8520双发改,总重90了左右,感觉飞起来也不会太慢,毕竟重了。我也想改一只公园里能慢慢飘的

网友C:
好几年前改的,真的挺不好飞的……

网友:
你这么弄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8520双发改,总重90了左右,感觉飞起来也不会太慢,毕竟重了。我也想改一只公园里能慢慢飘的

有图片吗,看看成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几年前改的,真的挺不好飞的……

这个是什么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几年前改的,真的挺不好飞的……

这是什么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几年前改的,真的挺不好飞的……

参数是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机型?

好多年前淘宝卖的FOX手抛滑翔机,早就停产了。原机很漂亮精致,EPO的……我改完有点儿惨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646

稳定性有问题,要想稳定,重心要低,升力点要高,机翼上反,推力线穿越重心点上面一点,这几点你的飞机都没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646

我改的时候也是担心重心高,所以把涵道压在机身里!上一架飞机用1806电机加螺旋浆,重心就特高,极不稳定!所以航模不能做成一个平面,需要有高度,也就是机身高度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改的时候也是担心重心高,所以把涵道压在机身里!上一架飞机用1806电机加螺旋浆,重心就特高,极不稳定 ...

为降低重心,我把电池和接收器电调装在机身下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副翼的效率有点低,速度本来就不快,所以需要加大一下!

你这已经不是副翼,而是襟翼了

网友E:
好迷你的函道,平衡性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前淘宝卖的FOX手抛滑翔机,早就停产了。原机很漂亮精致,EPO的……我改完有点儿惨烈。

这型飞机吃气流能力比目前那些已经“跟风”跟到“烂大街”地步的溜肩翼尖款的手抛机要好一些。后来不出了,真是可惜!其实如果再出,销路预计还会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函道么

是的,小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已经不是副翼,而是襟翼了

对的,我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迷你的函道,平衡性如何

还不错,很稳定的往前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型飞机吃气流能力比目前那些已经“跟风”跟到“烂大街”地步的溜肩翼尖款的手抛机要好一些。后来不出了 ...

没错,居然是双凸不对称翼型,买来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心想一个给小孩玩的手抛机还这么讲究,设计师是专业且走心了……当年专门买了两架,改了一架,后来另一架怎么也找不到了,能找到的话,一定用1306之类的无刷小电机认真改。

网友H:
舵机太重,那个襟副翼,建议减一个舵机,像F3P那样就行了。
不过还是建议用1.5g的直线舵机。另外这种机机不需要副翼,方向舵转弯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我说错了

可以考虑把动作面尽量往翼尖延伸,或者把靠近翼根部分减短

网友I:
我也正打算做一个 就是这个舵机太大了点 打算用群汐的30mm涵道 2s 14000kv 推力300多克 还不错 整个视频飞了看看 好玩就搞一个哈哈

网友:
此贴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前淘宝卖的FOX手抛滑翔机,早就停产了。原机很漂亮精致,EPO的……我改完有点儿惨烈。

好漂亮的机机,您太糟蹋好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舵机太重,那个襟副翼,建议减一个舵机,像F3P那样就行了。
不过还是建议用1.5g的直线舵机。另外这种机机 ...

这个舵机容易坏,我玩过几个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把动作面尽量往翼尖延伸,或者把靠近翼根部分减短

,对的,当时根据机翼上的槽子刻出来的,没多想,飞后才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正打算做一个 就是这个舵机太大了点 打算用群汐的30mm涵道 2s 14000kv 推力300多克 还不错 整个视频飞 ...

有这么大推力?

楼主:
后来3S电池到货了,测试发现新的问题,电调太热,自动保护性的断电,也就是说电流大于12A了,电调受不了。所以导致飞到空中后断电了,飞机飘落下来

网友J:
请问多大的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多大的涵道

30mm的

网友K:
iPad不能看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iPad不能看视频吗?

苹果手机能看

网友:
手抛机我也很走心的改了几个,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