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 977甩尾什么问题?

楼主(2018-04-02):
我的V977很久没玩了,昨天拿出来试试,发觉甩尾严重,勉强飞起后,锁尾还是可以,但是加点油门和减点油门都严重甩尾!请教大家究竟是那里有问题啊?另外V977的售后有联系方式吗?实在不行只有返厂维修了,单找不到售后的联系方式。知道的请告诉我啊!谢谢

网友A:
先排震,震动没问题,就换尾电机,尾桨试试

网友B:
之前找过售后,需要自己掏来回运费,小问题不合算。估计你这换个电机就能好

网友C:
之前跟现在,用的是相同的遥控配置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用的还是原来的遥控,啥都没有换。震动没有问题,飞起来 只要不加减油门,还是比较稳,也基本上能锁住尾巴的,不过随着有一点转速改变,便摆尾很厉害,基本上很难控制,这个飞机很少飞的,尾电机这么快坏?另一架经常飞的反而没事。

网友D:
换尾电机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