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新出的那个F18和 飞翼的F16哪个好飞些

楼主(2018-04-02):
大神们有飞过的可否告诉下小弟

网友A:
FMS的泡沫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的泡沫太软了

嗯嗯,那哪款好飞一点

网友B:
推荐超级大黄蜂 声浪感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那哪款好飞一点

飞翼的品质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超级大黄蜂 声浪感人

价格超预算咯

网友C:
感觉FMS的泡沫太软,涵道还是推荐飞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FMS的泡沫太软,涵道还是推荐飞翼的

觉得飞翼70F16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飞翼70F16咋样

没飞过70F16,飞过YAK130、F86、幻影,觉得还行,挺结实

网友:
必须推荐f16。

网友:
涵道还是买飞翼的好,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肯定是飞翼的16好飞。

网友D(2018-10-11):
其实我想推荐F18,FMS的,这架飞机整机做工,喷漆都还不错,只要调好机子,有条件的话增加个飞控,增稳,这架机子很好飞,颜值担当

网友(2019-01-03):
f18 有襟翼 不知道降落能不能慢点 关键就是没那么长的跑道

网友:
FMS泡沫确实软,同感

网友:
F18飞起来比较肉f16飞的话速度快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推荐F18,FMS的,这架飞机整机做工,喷漆都还不错,只要调好机子,有条件的话增加个飞控,增稳,这 ...

昨晚再装好,请问大神这台机子升降和副翼设多少?还有襟翼

网友:
我两架都有,个人倾向于飞翼的F16, 配飞翼新出70内转涵道, 2,7kg推立,动力爽到爆,声浪也好听,大仰角慢速通场+降落很漂亮,主要是动力给力,随叫随到。FMS的F18,泡沫偏软,起落架很结实, 细节做工一般, 成也双喷口败也双喷口, 双喷口声浪很好, 但是动力损失会多一些 该机我换了飞翼的2.7kg 70涵道, 同样的动力飞起来F16明显动力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昨晚再装好,请问大神这台机子升降和副翼设多少?还有襟翼

70涵道FMS,升降尽量小点,这台机做工是漂亮的,后起落架结实,就是涂装灰色费眼。稍微拉升舵就仰角啦……建议最好装个陀螺仪,增稳,飞行感觉比不上飞翼的苏35那样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涵道FMS,升降尽量小点,这台机做工是漂亮的,后起落架结实,就是涂装灰色费眼。稍微拉升舵就仰角啦… ...

你好,舵量大概调百分几?有参考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