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单轴

楼主(2018-04-02):
偶见美军单轴无人机 ,就学做一个 ,就差装电装了,试飞完接着给大家更新帖子。呵呵。

网友:
用什么飞控?什么规格的电机?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只有无头模式?怎么自旋呢?

网友:
如果用双桨 一正一反 会更稳当

楼主:
可以自旋,准备用CC3D,我用的2212电机,不带电池300克,

网友:
怎么克服反扭

楼主:
和F3P原理一样

网友B:
就相当于一台玩吊机的F3P,对吧?

网友:
可以哦,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高手,祝成功,期待视频

网友:
不知道整机效率如何

网友:
祝楼主成功,固件是不是要自己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只有无头模式?怎么自旋呢?

自旋就是所有舵片一个方向即可

飞控需得好好调下,不是那么简单,
CC3d应该可以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旋就是所有舵片一个方向即可

飞控需得好好调下,不是那么简单,

哦哦,明白明白

网友:
这玩意儿效率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相当于一台玩吊机的F3P,对吧?

嗯嗯

网友:
祝成功,期待视频

楼主:
直径大,不负重,起飞重量轻,效率影响不大

网友:
这个结构要调节稳定非常非常非常困难,建议使用正反双桨或上下舵面。否则大螺旋坠机的几率非常大。

我之前做的,pix飞控,飞起后大螺旋坠机。

网友:
什么是大螺旋坠机?

网友D:
这个技术含量比较大,说好的视频呢?期待中

网友E:
祝成功...0.0...

网友F(2018-08-05):
卧槽,diao啊

网友G(2020-01-17):
失败了,没成功

网友H(2021-03-27):
这就是飞控吊机

网友I(2021-08-26):
有创意非常的有想法

网友J(2025-04-10):
干就完了

网友K:
好玩吗,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