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加入fpv集团,选了一些设备,请指教

楼主(2018-04-02):
准备入以下这些设备,大家觉得怎么样?

1.        接收和屏幕:鹰眼小飞手5寸  接收一体     价格315元
2.        发射:欧姆威  1W  5.8Hz                  价格205元
3.        镜头:foxeer monster V2                    价格155元

准备用在接下来的FPV上,和将来用在模型车上的FPV,不知地面上效果怎么样。

楼主:
据说1公里没问题这套设备

网友:
可以的,够用了

网友:
小飞手三代比较好,双接收,一边蘑菇一边平板能有10公里

网友A:
都这年代了,图传果断双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这年代了,图传果断双接收

枫叶天线必须上啊!效果杠杠的

网友C:
小飞手配这个发射20公里路过。。自制天线

网友D:
这种发射至少30公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飞手配这个发射20公里路过。。自制天线

都用蘑菇天线能达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发射至少30公里吧

真能有这么远吗,卖家说这套能保证1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能有这么远吗,卖家说这套能保证1公里

30公里需要细心研究布局,天线等等。可能卖家知道你是小白,所以就跟你说至少保证一公里。确实任你搞得再差应该都有1公里的。

网友E:
入门啊!你这套设备没增程,没飞控,1W图传(用电也快)根本用不着。反正不可能一套用到老,不需要一步到位。
随便买个便宜600MW都够你用了,没准还会炸机,飞丢等等能减少损失。
放上遥控车用枪控的话那车子跑远失控了都能有图像(而且在车子上FPV抖得你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门啊!你这套设备没增程,没飞控,1W图传(用电也快)根本用不着。反正不可能一套用到老,不需要一步到位。
...

哥们1w图传耗电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1800毫安电池能坚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接收和屏幕:鹰眼小飞手5寸  接收一体     价格315元       用七寸的鹰眼双接受屏幕,可以考虑收 ...

感谢回复,有什么性价比高的osd推荐一下吗

网友:
可以出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