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度高

楼主(2018-04-02):
之前一直飞的三叶桨,今天换了两叶的,但是解锁,怠速就觉得声音不对劲,然后平飞了一下,也就二三十秒,下来过后觉得
电机
温度不对啊,电机温度有点高,,会不会是pid.的原因?今天把那个pid里面的RC rate从0.9改成了1,各位知道咋回事吗??电机温度高一般有哪些原因?

网友A:
温度和这个RC rate从0.9没有关系,主要是你pid没有调好。

网友A:
d值高了,要降低d值也要相应的调一下p值。

网友B:
温度高的唯一原因就是陀螺仪振动噪音太大
注意优化机身物理减震和滤波工作

网友C: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D:
飞控注意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