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7e飞mini cp 设置参数如果有配置文件可以直接导入

楼主(2018-04-02):
求d7e飞mini cp 设置参数如果有配置文件可以直接导入,在此谢谢!

网友A:
以下是我的scp设置,你参考一下,(可以拷贝到遥控器里)
name=SCP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DEVO
num_channels=6
tx_power=3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n

[channel1]
template=cyclic1

[channel2]
template=cyclic2

[channel3]
safetysw=RUD DR1
safetyval=-100
failsafe=-10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0
curvetype=expo
points=75,75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3point
points=100,0,100
smooth=1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channel4]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6]
template=cyclic3

[channel7]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MIX0
dest=Ch7
scalar=4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1
scalar=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2
scalar=-100
curvetype=fixed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1
[mixer]
src=ELE
dest=Virt1
switch=FMODE1
[mixer]
src=ELE
dest=Virt1
switch=FMODE2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2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2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0
scalar=50
curvetype=greater-than-0
points=-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3
time=300
[timer2]
src=Ch3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RUD DR
Toggle=13,10,0,5,0,ELE DR
Toggle=22,10,0,4,0,AIL DR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网友:
你试一下吧

网友B(2018-05-14):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的scp设置,你参考一下,(可以拷贝到遥控器里)
name=SCP
mixermode=Advanced

你这个ini文件我的mini cp试了试,起飞总是左偏,升降舵好像没控制。拿在手上油门锁定看了看,好像升降的时候没什么舵量。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ini文件我的mini cp试了试,起飞总是左偏,升降舵好像没控制。拿在手上油门锁定看了看,好像升降的 ...

看配置,斜盘模式为单舵机,这配置对么?

网友:
经观察,油门、升降操作,左边舵机并没有发生行程变化,是不是这舵机坏了? 如何将别的通道映射到这个上面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ini文件我的mini cp试了试,起飞总是左偏,升降舵好像没控制。拿在手上油门锁定看了看,好像升降的 ...

可能舵量设置不够,这个代码是别人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ini文件我的mini cp试了试,起飞总是左偏,升降舵好像没控制。拿在手上油门锁定看了看,好像升降的 ...

华科尔D7E飞110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8737

看一下设置方法,看有效果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D7E飞110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8737

看一下设置方法,看有效果 ...

谢谢!
拆了检查有个舵机有问题,不响应。等待更换舵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拆了检查有个舵机有问题,不响应。等待更换舵机中....。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开始玩minicp了?

网友(2019-11-20):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的scp设置,你参考一下,(可以拷贝到遥控器里)
name=SCP
mixermode=Advanced

好久没看mini cp,现在买了新的,d7e数据线也找不到了,晕!
能不能把过程说说(类似下面这样),或者多给几个照片看看设置,谢谢!
                devo7E 三角翼混控设置
1、新建一个模型(避免以有的设置的影响)
2、模型设置》通道设置
3、选择“1-ELE”后“基本”按ENT进入设置
4、“基本”改为“混控”
5、“输入数”改为“2”
6、“输入数1-N”先选择“1”
7、“开关”设置为“None”
8、“混合方式”设置为“替换”
9、“输入”设置为“ELE”
10、“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11、“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12、“输入1-N”设置为“2”
13、“开关”设置为“None”
14、“混合方式”设置为“相加”
15、“输入”设置为“AIL”-----------注意,按ENT反向AIL信号
16、“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17、“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18、“保存”
19、选择“2-AIL”》按“ENT”设置为反向
20、选择后面“基本”》按“END”进入设置
21、“基本”改为“混控”
21、“输入数”改为“2”
22、“输入数1-N”先选择“1”
23、“开关”设置为“None”
24、“混合方式”设置为“替换”
25、“输入”设置为“AIL”
26、“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27、“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28、“输入1-N”设置为“2”
29、“开关”设置为“None”
30、“混合方式”设置为“相加”
31、“输入”设置为“ELE”
32、“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33、“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34、“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