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田宫 1/16 KV-2 坦克求助!跪求跪求,解决问题发红包

楼主(2018-04-02):
第一次做遥控模型。
是一辆田宫 1/16 KV-2 坦克。

现在问题来了,昨天按照说明书接好了 控制系统(DMD Control Unit T-08)和 马达

(两个马达前前后后只有这四根线)

然后连接好DMD Control Unit

然后根据说明书设置了一下遥控器,主要操作为:
1. 按下DMD control unit上的set键,红,橙,绿灯交替闪烁
2. 依次遥控器上左摇杆,右摇杆。先上下,后左右。
3. 电调的灯变成绿色闪烁,再按下set键

之后再启动遥控器,都是绿灯闪烁状态。

这时候问题来了。声音有,车灯也亮。但马达就是不转,不管怎么操控遥控器都不转。用万用表量了一下,马达是好的。就是从电调出来这几根线,没有电。电线应该没问题,四根线同时坏的可能性比较低。我觉得是不是电调里面电路有问题,还是通信根本就没建立好(可明明按照说明书操作应该成功了啊)。各位前辈老师或者有做过田宫的兄弟能否给予个指点。是不是插上这四根线就可以了,有没有漏掉的操作或者需要调整什么按键么?

跪求!!现在卡死在行走系统这里这遥控坦克就是报废啊。问题解决发红包!

网友A:
这个问题在田宫贴吧见过,最后提问题的楼主发现是电机单独的电源没有接,具体也记不清了,你去田宫贴吧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田宫贴吧见过,最后提问题的楼主发现是电机单独的电源没有接,具体也记不清了,你去田宫贴吧找找 ...

多谢指导!

网友:
解除空挡模式!!!!!

楼主:
有没有前辈再给点指导啊。马达只有这四根线。貌似没有自带电源…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181参考这个帖子  解除空挡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181参考这个帖子  解除空挡模式

多谢前辈解答!这下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我今晚就回去试试。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181参考这个帖子  解除空挡模式

问题终于解决。的确是这个原因。多谢前辈指路,能否私信我微信号,我来发红包,以后还要向你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的确是这个原因。多谢前辈指路,能否私信我微信号,我来发红包,以后还要向你多学习!!! ...

红包就不必了,加一下几个坦克交流群吧,大神都在里面。 群号私信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