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evo自己动

楼主(2018-04-02):
f3有刷四轴cf调参,一飞起来,要么向前,要么向后,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能自稳呢?我调自稳开关,没有反应,不动摇杆只推油门,要么向前要么向后,怎么才能稳定的飞呢?需要调哪里呢,

网友:
不会稳定的,又没有GPS或者视觉定位

网友:
最近我正好也刚开始玩小4轴,也是F3EVO+空心杯。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说几点我的经验,不对的请指正:
1。安装时尽可能把重心控制在4轴中心位置;
2。加速度计校准时尽可能保证4个电机的轴线方向是与重力方向平行,这个很重要;
3。确认遥控器摇杆确实回中了。关于这点我不太确定F3EVO飞控是否内部做了死区处理,如果没有的话,遥控器里就要做,因为摇杆每次回中都会有误差,不是真的中点。
4。起飞前要放在水平地面。

实际上,我上面几点都做了,结果还是会有点飘,不过比之前会好些。剩下的就是要不停地打杆修正了。
想自稳定就要加超声波测距和光流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