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穿越不到一个月飞丢

楼主(2018-04-02):
832图传7寸雪花屏,cc3d飞控,自稳模式,发现距离只有百十米左右,第一次在麦田里,微风,飞远机头迷失,满屏雪花,收油坠机,图传丶遥控信号全无,最后一个小时找到,电池摔掉了。
然后今天也是在荒地,微风,前倾飞出去练拐弯,结果飞远,肉眼可见黑点,图传无信号,松油门坠机,干草从找了半天,无果,也是图传和遥控都没信号。估计电池又掉了。电池改装在上边,两个魔术贴捆绑,前后都有螺丝限位,也插了BB响。不明白电池怎么掉的。田边是深沟,怀疑是掉下去了,骑车下去也没找到。明天继续在上边找一下。不行就放弃。刚刚买的山狗还在上边捆着!

新手,飞出去分不清机头就手忙脚乱。另外,这个图传不知怎么的,距离太短。接收是832,发射不知道什么型号,只有一个按键,没有数显。
飞机是eachine,底板是集成印刷线路板。电调、图传电源等等都在地板上焊接。遥控跟富斯i6一样,但是贴纸为eachine字样,没有设置菜单。

转弯我是方向和横滚一起打。就是无法做到快速转弯,只会目视范围内,原地打方向转机头然后飞回来。图传只要几十米就信号很差时断时连。

前倾飞行总想往下扎,一加油门又太高太远。

感觉跟想象中不一样,差太远。根本无法盯着屏幕玩,盯着飞机又看不清楚,本身就近视。

怎么办。。。感觉不敢玩了。我之前是玩短卡,玩腻了,就想玩天上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桥10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桥10不错

这款穿越机在网上搜不到。套机。遥控没有设置菜单,但是我看别人用的这个遥控,却有设置菜单,一模一样的,也是eachine

网友:
图传有问题啊,200mw图传正常的话也能有地面400米以上的距离~

网友B:
250鸡架?什么配置

网友C:
你在炸机的一瞬间,电机堵转,tx60的插头电流瞬间增大是会断开。防止烧电池。炸机之后的电池你再插上去,应该感觉插头很松。你应该用圆锥把母头里的那两个电机柱中央扩一扩才可以。想不掉电池,就在两极中间插上两个牙签塞到底之后掰断,这样你再炸机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有一点,如果你收油门或者上锁不及时,很可能烧电调。更万一把电池击穿起火,你基本上就不用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炸机的一瞬间,电机堵转,tx60的插头电流瞬间增大是会断开。防止烧电池。炸机之后的电池你再插上去,应 ...

没有堵转,飞远分不清机头直接关油门,然后才坠机,我没有设置电机怠速,关油门电机就不工作。我的电池擦有转接头,T公头转xt60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炸机的一瞬间,电机堵转,tx60的插头电流瞬间增大是会断开。防止烧电池。炸机之后的电池你再插上去,应 ...

之前是挺松,后来就是把公头里的圆柱插头掰开点,就很紧。可能是撞到树或者土墙,冲击力过大,电池直接掉了。那个地形平地上全是干草,落上去软着陆不至于掉电池,所以今天我要去那些树下边和土墙边看看

网友:
多多练习吧

网友D:
哈哈,我跟你有点像。以前玩车,穿越机飞丢了两个。你还差一个

网友E:
飞近点嘛

网友F:
我觉得还是先换个控比较实在,直接X9D吧,
图传发射用600mw,
电池固定方法要好好思考下既然已经掉了几次了,说明还是固定的不牢靠,
bb响寻机啥的都需要电池,电池掉了就只能靠运气啦,

网友:
都有搞头。

网友G:
我飞丢仨 损失七千多 你还差俩

网友H:
丢了换固定翼吧,穿越飞到死也就是个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丢了换固定翼吧,穿越飞到死也就是个玩具

穿越机?玩具?

网友I:
你有屏幕怎么能飞远分不清机头,多远都是第一视角啊,难道是没开图传第三视角飞的

网友:
穿越机适应是个过程,刚开始玩穿越,我也就在眼前,总觉得盯着屏幕看不见姿态。
后来就习惯了,不用看姿态,看眼前画面大致判断一下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丢了换固定翼吧,穿越飞到死也就是个玩具

注意措辞,你想挨喷么。那些飞穿越玩具的大神怕是你飞到死还得差几条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丢了换固定翼吧,穿越飞到死也就是个玩具

玩具,呵呵,就算你飞到死,你也撵不上穿越大师

网友J:
新手先练习目视飞行,不要飞太远,先把手感练出来,不要挂狗,要是有钱不所谓等技术好了在挂狗,

网友:
图传还有接收,遥控都尽量买好点的,好点不会亏的,至少不会因为飞丢直接没了一台飞机

网友K:
买个双接收的眼罩也不贵,接收效果也好,一个装蘑菇天线,一个平板天线,距离也远很多,图传出现雪花和闪屏就得及时回来,免得飞丢了,电池怕掉就给机架和电池上加魔术贴,在绑扎带,更牢

网友L:
穿越机得配个眼镜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注意措辞,你想挨喷么。那些飞穿越玩具的大神怕是你飞到死还得差几条街呢

那你来喷吧

网友M:
这飞机比较重吧

网友:
富斯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丢了换固定翼吧,穿越飞到死也就是个玩具

对于你这种愚昧无知,自以为是的人我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鸡架?什么配置

15A电调,2204电机2300kv,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跟你有点像。以前玩车,穿越机飞丢了两个。你还差一个

。。。你这么说我不敢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先换个控比较实在,直接X9D吧,
图传发射用600mw,
电池固定方法要好好思考下既然已经掉了几次 ...

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近点嘛

想练转弯来着,边上有人,所以飞远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飞机比较重吧

没称过,确实感觉沉甸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飞丢仨 损失七千多 你还差俩

我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了

我飞丢了俩gopro 5还没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有屏幕怎么能飞远分不清机头,多远都是第一视角啊,难道是没开图传第三视角飞的

飞到那个距离。图传开始模糊,最后失去信号。图传距离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手先练习目视飞行,不要飞太远,先把手感练出来,不要挂狗,要是有钱不所谓等技术好了在挂狗,

这不春回大地,想拍点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个双接收的眼罩也不贵,接收效果也好,一个装蘑菇天线,一个平板天线,距离也远很多,图传出现雪花和闪屏 ...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穿越机得配个眼镜才好玩

刚入模,不知道能不能长久玩这个,所以不想投入太多成本

网友N:
不一定丢的很远,我有一次玩,感觉也是,小黑点,结果在我玩的地方大概不到50米找到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H:
丢了换固定翼吧,穿越飞到死也就是个玩具

不懂不要乱说话,表现得你很无知。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一定丢的很远,我有一次玩,感觉也是,小黑点,结果在我玩的地方大概不到50米找到了

远近都找了。。。很大一片范围找遍了。另外感觉确实是飞远了。因为视线范围内全是荒地,干草从,落草丛电池不会掉,型号不会丢

网友:
我是不敢飞远的,估计最远40米,视频就有点儿干扰了。目视只会直飞,戴眼镜才敢转圈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懂不要乱说话,表现得你很无知。

最喜欢看小粉红义愤填膺,宛如气氛的宠物,简直可爱,祖国未来需要你,加油加油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是挺松,后来就是把公头里的圆柱插头掰开点,就很紧。可能是撞到树或者土墙,冲击力过大,电池直接掉 ...

电池扎的越近越好,最好是插上电以后再把多余的线跟电池扎到一起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扎的越近越好,最好是插上电以后再把多余的线跟电池扎到一起就最好了!

我打算下一架机绑个迷你国产手机上去,音量贼大,找不到随时打电话

网友:
穿越跟固定翼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玩法,穿越,那绝对不是玩具。固定翼走到最后,那比穿越花钱可多了去了!但是玩固定翼的有几个能坚持到涡喷,涡扇的!如果说穿越是玩具,那在你眼里那些700级的直机成啥了啊!穿越玩的不是飞机,玩的是fpv。第一人称视角的感觉,那跟固定翼完全不一样。即便是固定翼装了fpv,也根本不可能跟穿越相提并论。每个机种都有牛逼的独到之处,固定翼的3D,穿越的freestyle,还有一个不小心就能顺道带走一个人的3D直机。都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往大了说,咱都是入的航模的坑,那就和平相处吧!在很多人眼里,其实咱玩的都叫玩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打算下一架机绑个迷你国产手机上去,音量贼大,找不到随时打电话

诺基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诺基亚。

黑白屏那种,我有两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黑白屏那种,我有两个

你绑一个单独的4.2v的小电池,或者是2s220毫安的电池,一点点,接一个5vbec,然后单独接上一个BB响,也占不了你多少空间,装鸡架里都可以,关键是炸机之后即使断电了,他还会一直响。这是最笨的办法了。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绑一个单独的4.2v的小电池,或者是2s220毫安的电池,一点点,接一个5vbec,然后单独接上一个BB响,也占 ...

那就是一直响喽。我有一个很小的舵机电路板,之前装在车上用第三通道控制灯光,可以加上去,用第六通道控制它响。
可以吧

网友P:
穿越机也能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P:
穿越机也能飞丢

图传辣鸡,没dvr,并且距离不行,眼睛看不清,坠机后电池掉了,没有信号,bb响也不响。

网友:
不带返航还飞那么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一直响喽。我有一个很小的舵机电路板,之前装在车上用第三通道控制灯光,可以加上去,用第六通道控 ...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你才刚入穿越坑,早着呢!使劲折腾吧。

网友Q:
我曾经飞丢一个,到现在还有阴影,不敢高飞,另外你这个控好像是富斯代工的吗,应该和富斯i6是一样的吧

网友R:
飞之前要找个空旷的地方,不老练就慢慢飞,飞丢了太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R:
飞之前要找个空旷的地方,不老练就慢慢飞,飞丢了太不划算。

是啊,又入了一架,调试好,还没敢去飞

网友S:
我有架和你的一样,昨天有人拍了750所有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曾经飞丢一个,到现在还有阴影,不敢高飞,另外你这个控好像是富斯代工的吗,应该和富斯i6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但是没有ppm输出,今天我刷了富斯原厂固件,ppm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有架和你的一样,昨天有人拍了750所有全套

这机不行。

网友S:
没有啊,是我懒的飞穿越,不好玩,而且场地要求严格,设置繁杂,我还是玩电直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没有啊,是我懒的飞穿越,不好玩,而且场地要求严格,设置繁杂,我还是玩电直i吧,

这个是我的穿越入门机,感觉买亏了,入了第二个。这个控我刷了富斯原厂固件。

网友S: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穿越入门机,感觉买亏了,入了第二个。这个控我刷了富斯原厂固件。

早知道我的卖你了,全套,带2个锂电,1个屏幕电(我自己配的KDS2200,3S)

楼主:
引用 网友S:
早知道我的卖你了,全套,带2个锂电,1个屏幕电(我自己配的KDS2200,3S)

比你的贵50也是3块电,7寸屏,屏跟你的不一样。也许买你的就丢不了了。错过那个时间点,就不会在那里玩了

网友:
同品牌 类似型号,问下 自稳怎么开启啊

网友:
其实,买个可以录屏的屏幕就好了,比如鹰眼锐视的7寸。或则小飞手的带录屏版(忘了有没有这个型号哈)我刚飞的时候甚至方向都分不清,所以有个录像救了我好几台机了。但是你要去茫茫草原那种地貌不明显的地方飞录像估计作用也不大

网友(2018-05-13):
不要飞太远……

网友:
玩直升机留下的经验,电池上必须贴魔术贴,机子上也贴,一边毛一边钩,电池就可以贴在机身上了,然后是魔术贴绑带拉紧绑住,高速掉头必须手动模式,自稳模式角度有限制

网友:
不要灰心,这不算什么,我都飞丢3个了,两个是图传信号太差飞丢的,最后一个是操作失误飞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丢了换固定翼吧,穿越飞到死也就是个玩具

这么说也没毛病,不过我觉得航模本来就是玩具

网友:
我也是车转过来的,我建议你飞远不要第三人称,穿越四面都一样。模拟器过关了再飞真机,这样会把损失降到最小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先从室内空心杯开始,在家里把第一视角悬停练熟了,保证你出门有惊喜。。。

网友:
这图传发射是什么型号?距离也太近了吧?接收rc832应该不存在问题,fpv几公里都有

网友T:
引用 网友H:
丢了换固定翼吧,穿越飞到死也就是个玩具

固定翼也是玩具,又不是真飞机

网友:
      这个配置飞丢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固定翼也是玩具,又不是真飞机

哈哈哈哈 艾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