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 大家好 船快完工了 想问下想给隔舱填充点东西

楼主(2018-04-03):
船快完工了 想给隔舱填充点东西防止进水提高抗沉性 填充物用发泡剂 就是装修用来填缝的那种可以吗?

还有软轴用汽车的润滑油(像牛油那种膏状的)或者机油可以吗?

网友A:
怎么能让隔舱进水呢···必须不能进水··

网友:
内层涂环氧树脂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泡沫

塞泡沫有点费劲  还得削形状   直接发泡剂一打在稍微一修就好了

网友C:
发泡剂出来的泡沫吸水性强,还不如不塞。其次,如果掌握不好量的话容易把船舱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让隔舱进水呢···必须不能进水··

就怕翻船里面的隔舱进水沉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泡剂出来的泡沫吸水性强,还不如不塞。其次,如果掌握不好量的话容易把船舱涨开

吸水那么厉害吗?   我看介绍都说用来卫生间密封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怕翻船里面的隔舱进水沉下去了

那就只能用泡沫了···发泡剂膨胀性能很强··而且凝固后里面全是空泡···我曾经用在机翼填充··虽然效果不错··但是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用泡沫了···发泡剂膨胀性能很强··而且凝固后里面全是空泡···我曾经用在机翼填充··虽然 ...

恩   明白了    谢谢指导

网友D:
楼主用的有刷?好像是黑皮550,这电机我用过,最好把磁屏蔽罩子取掉,上水冷铜管,不然2分钟就烧了

网友E:
看内部空间感觉电池要是放最后一个仓,重心太过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内部空间感觉电池要是放最后一个仓,重心太过靠后

恩就是放没有珍珠棉的最后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有刷?好像是黑皮550,这电机我用过,最好把磁屏蔽罩子取掉,上水冷铜管,不然2分钟就烧了

磁环取掉没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取掉没什么影响吗?

我一直没上磁屏蔽环,没任何问题

网友F:
不要用发泡剂 那个表面凝结后是防水 但只是表面一层,里面的如果破了会吸水的,而且吸水后会膨胀 最终挤坏船体,最好用泡沫削下填入,这种打印的木壳船稍微碰下,胶合处就会开裂缝的 很容易进水的,尤其两个脚,另外你这船该有70 80公分吧 ,如果这个尺寸,你用有刷电机推?估计够呛啦 。

网友:
最好是eva棉,虽然不好切割,重量略大,但是一点也不吸水。珍珠棉好切割、轻,但是还是会吸水,脏水长时间存在里面,味道非常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发泡剂 那个表面凝结后是防水 但只是表面一层,里面的如果破了会吸水的,而且吸水后会膨胀 最终 ...

谢谢建议   第一次坐船  不求速度能跑就行